[电源] 简单拆开大焊角磨机电池,并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1-09-10):
买的大焊角磨机,充电电池,电池是二并五串的,使用插头连接充电器进行充电,电池上没有电量指示,在充电器上有个指示灯显示是否充满电,红灯充电路灯充满,电压表测量充电器空载刚链接时候电压跳动,稍后稳定在21.7伏特。
本来想在这个电池上加装电量指示,拆开后发现以我现有能力来看是我想多了。
现在是我不理解的情况,
1 现在是显示充满电的时候,测量电池b+b-20.5,测量输出p+p-也是20.5,是不是这个电池输出没有保护电路?
2 电池输出部分还有个c+是干什么的,测量与p-之间有20.1伏特的电压,这个c+有什么用?
3 在电路板上,电池正极与电池负极之间有个d1 rs2m的二极管,这个家伙存在的作用是什么呀?
4 那个amp9435是做什么用的,在这里的功能?
5 如果我用其他的充电器对它进行充电操作是否可以,比如我有个22伏特输出的手电钻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不带转灯的,只是个电源适配器,会不会把这个电池充坏?
以上是遇到的问题,希望有哪位大锅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啦
下面把电路板图片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电路板整体图片,下面是电池焊接着,没有再拆开,使用手电照着,发现应该是双层的电路板,在电池面有一个应该是个温度探头似的东西

这里就是我遇到的疑问,为什么有个两极管在那里存在

三个3080k

一个大蜈蚣,被打磨的芯片,不懂

网友A:
加电量显示不就是加个393或者358电路,根据电压判断,其实设备上有电量显示

网友B:
c+  是charge + 的简写   c+就是充电正极   P+就是POWER+ 输出正极    B+就是BATTERY电池组总正极

充电mos管是那个8脚的芯片   放电mos管是那三个to263的  共正极   充电放电负极是分开的

网友C:
c+用充电座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量显示不就是加个393或者358电路,根据电压判断,其实设备上有电量显示 ...

说的倒也是,机器上有电量显示,且在使用的时候,在某一时刻就会停机,应该是欠电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是charge + 的简写   c+就是充电正极   P+就是POWER+ 输出正极    B+就是BATTERY电池组总正极

充电mos ...

明白了,谢谢老大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用充电座充电

知道了,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D:
1 现在是显示充满电的时候,测量电池b+b-20.5,测量输出p+p-也是20.5,是不是这个电池输出没有保护电路?  有保护,保护电流很大你短路就知道了 (有烫伤危险)
2 电池输出部分还有个c+是干什么的,测量与p-之间有20.1伏特的电压,这个c+有什么用? 充电点,后面有带保护电路
3 在电路板上,电池正极与电池负极之间有个d1 rs2m的二极管,这个家伙存在的作用是什么呀?  防反二极管,防止反极性充电器插入的
4 那个amp9435是做什么用的,在这里的功能? 是个mos管,应该是控制C+充电的
5 如果我用其他的充电器对它进行充电操作是否可以,比如我有个22伏特输出的手电钻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不带转灯的,只是个电源适配器,会不会把这个电池充坏? 只要截止电压不超过21V的带恒流功能的电源都是可以用的。

电量显示可以买成品的5灯电量指示加到电池里

网友:
3个管,挺实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现在是显示充满电的时候,测量电池b+b-20.5,测量输出p+p-也是20.5,是不是这个电池输出没有保护电路?   ...

太感谢了,您回复的非常全面,非常感谢。只是那个二极管,如果充电时候反接了,就是下面图这样了吧,这样是就直接把二极管烧断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您回复的非常全面,非常感谢。只是那个二极管,如果充电时候反接了,就是下面图这样了吧,这样 ...

如果是反极性充电器是通过二极管形成通路的,图片不是你这样画的,电池出来还有个MOS管,相当于有个开关,极性反的话开关断开的,电池不参与进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您回复的非常全面,非常感谢。只是那个二极管,如果充电时候反接了,就是下面图这样了吧,这样 ...

那个二极管难道不是电磨停了的时候,防止电机对电池反向充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反极性充电器是通过二极管形成通路的,图片不是你这样画的,电池出来还有个MOS管,相当于有个开关 ...

对,刚又看了第一张图片,这个两极管是接到输出端的,不是直接接到电池两端的,电池的负极通过MOS连接的输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二极管难道不是电磨停了的时候,防止电机对电池反向充电的吗?

要是能来个反向充电看起来是不是也不错?不过确实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二极管难道不是电磨停了的时候,防止电机对电池反向充电的吗?

那个二极管并在dc充电座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