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另类直尺……是谁说要卡片键盘来着??

楼主(2021-09-10):
做了个另类直尺……是谁说要卡片键盘来着??
出来了,27个件可全键编程,可以通过via实时改键不用重新刷
默认可设置4层

有需要瞎折腾来……还剩几张,
1、不焊芯片就做个普通PCB直尺
2、焊上芯片就做个便携应急键盘

网友A:
现在的东西可真复杂,各种不认识的管子,枉我在论坛瞎混。前些天修一个振华的金牌电源,电源因为进了蟑螂,前级放炮了。有两个并联的贴片电阻都黑了。把电阻焊下来。测量临近的电路都有阻值,以为有阻值就说明正常。然后买了俩贴片换上了,一加电,砰!好大的火炮,连着跳了两级空开。电阻上的漆变成了绿色丝状物飘出来。。。。。

网友:
这按键太硬啊

网友B:
加个锂电和蓝牙,就蓝牙键盘了。

楼主:
键盘功能只是附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锂电和蓝牙,就蓝牙键盘了。

蓝牙模块太厚了  要镂空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东西可真复杂,各种不认识的管子,枉我在论坛瞎混。前些天修一个振华的金牌电源,电源因为进了蟑螂, ...

我不敢玩开关电源的原因就是这个,小心脏受不了。

网友C:
这个键盘主控是什么型号? 或者这个单片机用的什么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东西可真复杂,各种不认识的管子,枉我在论坛瞎混。前些天修一个振华的金牌电源,电源因为进了蟑螂, ...

修电源用“灯泡大法”呀

网友D:
这键盘能破解指纹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键盘能破解指纹锁吗

能黑进五角大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键盘主控是什么型号? 或者这个单片机用的什么固件

32u4+qmk泥煤的数字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键盘能破解指纹锁吗

不是用牙签开锁吗

网友:
大佬  出手就是不凡呀

大佬功力那么深厚  琢磨下m5stac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东西可真复杂,各种不认识的管子,枉我在论坛瞎混。前些天修一个振华的金牌电源,电源因为进了蟑螂, ...

开关电源敢这么换的不炸都不行啊,我是炸了n回直接不玩了。

网友:
有没有跟我一样,总是分不清NPN与PNP、NMOS与PMOS的符号,每次分析电路,必须比对已知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键盘主控是什么型号? 或者这个单片机用的什么固件

qmk  32u4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东西可真复杂,各种不认识的管子,枉我在论坛瞎混。前些天修一个振华的金牌电源,电源因为进了蟑螂, ...

你想的太简单了,无论什么都有好坏 大小 各种值啊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一下PC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