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创意制作一个夜光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摆件

楼主(2021-09-10):
这个项目看似简单实际上也进行了几天的时间,主要是尝试和改进双螺旋结构的制作方法和工具,还有各种荧光粉特性实验和与各种粘合剂的化学反应,对粘合剂固化的影响,硬度和固化时间的影响,透明度的影响,荧光粉光效和颜色的影响,经过很多次搭配和实验得出最佳方案。

下面正题,一开始认为手工随便弯弯就可以简单制作出逼真的双螺旋结构,实际上没有治具的情况下靠双手想弯出精美性感对称的双螺旋结构不太现实。
于是简单用块边角料做了一个简易的治具,下部粗铜丝弯成u形焊好,顶部用了一颗螺丝和两个螺母充当绞盘,螺丝顶部焊了一段粗铜丝,用作绞杆。
这样借助简易治具就可以制作出对称漂亮的双螺旋结构,也可作为支撑作用。

一段细漆包线去掉外面漆皮镀锡后

平行绑在架子上,比较松弛,留出之后绞动时的伸缩量。

垂直隔一段距离焊接一段铜丝,经试验长度是间距的2倍比较漂亮。

确定长度焊好后绞成这样,性感的双螺旋结构就出来了,双边对称性良好。

大体分三个曲线过度段,中间比两端略长一些最好看。

侧视视角

骨架完成后需要涂覆荧光粉,纯绿色搭配uv固化环氧树脂透明度光效最好。

混合一些

每个节点先涂抹一些马上紫外线固化防止流动变形。

然后反复一层一层的涂抹固化加粗,想一次性完成是不行的,一次性涂抹均匀还没等固化完成就会收缩流动堆成一个大疙瘩。
每次薄薄一层马上固化(大概20秒)没等胶体延展变形就已经固化实现定形, 不能用慢固的双组分环氧树脂。
完成后透光性柔韧性良好

需要合适的玻璃管,但是比较贵,量少还不卖。
于是买来合适的成品试管代替

12mm的

这头需要去掉

画好线

金刚砂磨片加水切下

取下螺旋体

螺旋直径9mm左右

找一个牙签

截取2段

两头顶部弯成钩子

钩住牙签

用一点502固定

固化后牙签部位再次涂抹荧光粉和uv胶覆盖

利用现成资源,两个电位器帽。试了金色和银色,金色太土搭配银色比较科幻。

顶部槽位需要加蓝色荧光粉做装饰环。

顶部先粘好透明胶带

边角去除

四周再粘一圈透明胶,形成灌注槽位。

ab胶加蓝色荧光粉,经试验这两个搭配光效好不变色,固化强度高。红色会和胶水产生化学反应夜光颜色会变白,快干ab透明环氧胶固化硬度太低。

充分混合后涂抹灌注在槽内,加入荧光粉固化时间会大幅缩短,操作时间只有20秒。
固化后揭去透明胶

套电磨上倒角,打磨 ,抛光。

完成后

正面

双组分ab环氧胶,固化后硬度适中且透明,不会应力导致玻璃管破碎,胶体透明不起白,不会破坏整体效果。

这里内圈涂抹均匀

玻璃管外圈涂抹均匀

两头都粘好,去除毛边。

完成后

垂直放置,白天有光线下的效果。

紫外线照射下的效果(也可以可见光充能)

直立

充能后暗光下的效果

全黑下的效果

平时可见光照射后亮度会比这个低,但是关灯完全黑暗下弱光的持续时间会很长。

顶部蓝色的装饰环

还是挺漂亮的

最后上一个实拍发光效果

完。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A:
真漂亮啊,要是做个小号的用塑料管装着当钥匙环就牛逼了

网友B:
这要有点闲有点知识才能搞!我只能仰望!

网友C:
要求球球做rgb全彩麻花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啊,要是做个小号的用塑料管装着当钥匙环就牛逼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有点闲有点知识才能搞!我只能仰望!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球球做rgb全彩麻花梯子

老兄来了,还得全彩啊好在没要求6色

网友:
最新科幻巨作《DNA侠》

网友:
DNA的双螺旋结构。
G病毒?

网友:
下次加个小电机做成电动旋转的

网友:
万万没想到,最后变成了艺术品

网友:
这个还真唬人,以为有放射性...

网友:
生化危机的视感

网友:
LZ是保护伞下岗员工

网友:
语文试卷应该这么出题:阅读本文,你有什么感想

我解读出作者的深刻寓意:夜光内卷!

网友:
謝謝分享!荧光粉哪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