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二手投影仪踩坑记,从EPSON EB-CS510XN到EB-CS500WN

楼主(2021-09-10):
最近想买个投影仪放卧室看电影,对比了一圈淘宝上的各种投影仪,发现2000以内的亮度都是几百流明,分辨率也都不高,2000以上的当贝极米之类又超预算了。在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人推荐以前的古董灯泡机,亮度高,色彩好,去大黄鱼逛了一圈发现原价一两万的灯泡投影仪二手大部分都是几百块钱就能买的,故事就从这开始了。

——第一台选购过程

首先肯定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品牌型号,去闲鱼上逛了一圈发现灯泡机各种牌子都有,NEC、日立、爱普生、明基等等。我根据自己的需求,首先是在卧室用,空间不是很大,首选短焦投影仪。保证画面够大,其次我是连小米盒子看电影,偶尔玩玩Switch,那肯定是要选带HDMI接口的机器,既然有HDMI接口了,那肯定要自带的音响,不仅能省下买音响的钱,还能减少音频接线,方便使用。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基本把目标锁定在爱普生的EB-CS510XN这个型号,因为爱普生的3LCD技术投影仪处在行业的领先地位,而且这个型号是主打教育行业的短焦投影仪,一米可以投近100寸的画面,闲鱼上有很多学校淘汰下来的二手货,选择多。

——买入第一台投影仪

由于是第一次买这种东西,自己也不太懂到底怎么挑才能避雷,只知道看灯泡使用时长基本能辨别新旧,所以挑来挑去选了一家专业倒腾二手投影仪的商贩,看他的评价都不错,而且看描述感觉是个老实人。经过跟卖家的一番聊天,他强调投影仪不要看灯泡时长,灯泡换一个也不贵,主要是要选3LCD的,色彩正显示效果好,就慢慢相信他了,挑了个他卖的成色最好最贵的,800块的灯泡使用700多小时。看这么大的东西从沈阳发过来还包邮,所以也没还价,就买了。

卖家发的韵达,经过了几天的等待,快递一到就去搬了回来,拆开一看确实挺新,卖家里里外外都做了保养除尘,没什么灰尘,于是就开始用,连上小米盒子运行一段时间测试一下。

成色很新

灯时也跟卖家描述一致

背面接口丰富

经过了几个小的测试,感觉没什么问题,唯一的瑕疵就是发现镜头上有划痕,在纯黑的画面能看到,正常用基本不影响显示效果,音质也比预期要好,于是就决定留下来用。

镜头上有划痕

纯黑画面能看出来

——第一台后续使用体验

经过了几天的使用,我发现投影仪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风扇噪音太大,而设置成ECO节能模式虽然亮度会有所下降,但是风扇的声音会小很多,而且反正我也是晚上看,亮度低一点问题不大,噪音大的话会影响体验,所以我就开始用ECO模式,用了一段时间后,问题就出现了。在用ECO模式的过程中,画面经常会忽明忽暗的变化,虽然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对人眼来说还是可以轻松看出来并且引起不适,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解决办法,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只要把ECO模式关了再开,就能解决,应该是灯泡的磨损造成的。于是我也就没有太在意,感觉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反正切换一下模式就能解决,于是就继续使用。用了一个星期后,我感觉这个投影仪4:3的画面会浪费很多显示面积,毕竟我们现在看的电视一般都是16:9的画面,每次晚上看投影仪上下都有很宽的黑边,有点影响体验,我网上查了一下,原来这个投影仪是XGA的分辨率,也就是1024×768,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

XGA分辨率看电视上下黑边

经过我又一番补课,发现还有一种WXGA分辨率的投影仪,是1280×800,不仅比之前XGA的分辨率有所提高,而且是16:10的宽荧屏,这我就来兴趣了,1280×800的分辨率对于720P视频可以点对点显示,按理说投影清晰度会有所提升,所以我打算再入手一台WXGA的分辨率投影仪。

——第二台购买过程

查阅了爱普生的官网,发现我买这个EB-CS510XN投影仪原来有四个兄弟型号,也就是两种亮度的灯泡和两种分辨率的混搭。也就是除了500XN和510XN是XGA分辨率,500WN和520WN都是WXGA的分辨率,而510XN和520WN的灯泡功率更大亮度更好寿命更短。所以我更倾向520WN这款。

如图

大黄鱼里里外外翻了几遍,发现520WN这个型号根本没有几台在售,而且要么价格离谱,要么成色糟糕,都不能要,于是我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购买500WN。搜了一下其实500WN也没有什么选择,可能这种宽荧屏的在学校用的不多吧,毕竟PPT一般都是4:3,但是其中有一个卖家刚好价格也不错,成色也还行,看起来不像是二手商贩,据卖家说灯泡只使用了300多个小时,但是灯时被他不小心清零了,于是经过一番商讨,以650块顺丰包邮购买了下来。

650到手

收到以后还是赶紧测试,也都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外壳比较脏一点,镜头外观都很新,没有划痕。连小米盒子看了一下画面,果然屏幕就是要宽一些,而且上下黑边也更窄。

清理了一下,外观也还可以

16:10显示16:9画面上下黑边更窄

——两台投影仪对比后又被上了一课

两台既然都有了,那我刚好就对比一下,看看外观显示以及亮度有什么区别。

先看外观:

上面500WN,下面510XN

上面500WN,下面510XN

经过了一番外观对比,发现新买的500WN的外壳要比510XN的旧一点。

继续对比画面,这时候问题来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画面上面是500WN,下面是510XN

左500WN,右510XN

经过显示效果对比,明显发现在商贩那里买的510XN白色字体发黄,而且标称3000流明亮度也没有第二台500WN的2500流明高,突然感觉情况不对了。于是决定把灯泡拆出来看看。

左510XN,右500WN

左510XN(铁网遗失),右500WN

500WN原装爱普生灯泡

510XN三无灯泡

510XN灯泡反射镀膜脱落

经过了这么一番对比,彻底感觉在商贩那买的510XN上当了,灯泡不是原装就算了,而且镀层都脱落了,难怪用的时候老是闪烁。

去网上查了一下爱普生投影仪怎么看真实使用时间,原来还有工程模式可以看总运行时间,触发放法是长按菜单键十秒,再按两次退出键,于是我照着查了一下运行时间,结果更吃惊。

510XN已经运行了3900小时

500WN才用了381小时

经过了这一番查证,发现第一台买的510XN简直是战损成色,虽然外观比第二台新,但是运行时间已经快4000小时,难怪显示老化偏黄,虽然商贩外观保养的比较好,但是实际上内部已经不堪重负了。

对比发现510XN的出风口明显老化偏黄,证明用时不短

背后的螺丝看起来这么新也都是换过了,不然肯定生锈

总结

经过了这么一番踩坑折腾,终于还是证明了那个老问题,闲鱼上商贩卖的东西一定不要碰!我本人征战闲鱼三四年,大大小小的问题都遇到过,其中所有的坑都在商贩那踩的,毕竟这个平台售后也没有,吃大亏走小法庭,吃小亏就自己受着。这次又上当是因为觉得他卖的已经比较贵了,不应该再坑人了,可惜还是大意了,没有闪。二手投影仪踩坑记
再说说这种类型的投影仪,经过了这段时间的使用,这种老式灯泡机亮度确实够高,晚上开灯看亮度足够,白天在家看也没太大问题,最大的缺点就是功率大,发热量大,风扇噪音也有点大。我自己用都开的ECO模式,虽然噪音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发热量还是很大,晚上在卧室看半个小时明显能感到室内温度都变高了,冬天用可以当个小火炉,夏天估计必须得开空调才能用了。二手投影仪踩坑记

白天拉窗帘

晚上开灯

几百块买了个教训,决定这篇发文章留念。

最后,510XN打骨折出手,留下了这台500WN,漫漫长夜可以愉快的看电影了。

end

网友A:
咸鱼上灯泡时间都是瞎说的,除非是原装没拆开过没清零的,不然谁晓得里面是个啥灯泡。前一阵我从咸鱼淘了一个奥图码858st分辨率1080p的 头一台外表和内部都挺新,用时间久了会出白点,估计DMD芯片坏了,幸亏卖家不是商贩,挺讲义气,我发回去给我换了一台,第二台成色差点但没毛病,清理了一番用着还不错。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尤其是二手商家,经常买卖投影仪的肯定都是老手中的老手,不建议购买,如果是个人卖家出手,常有不错收获。
楼主第二台机器还很新,可以长久用下去,价格也不贵,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灯泡时间都是瞎说的,除非是原装没拆开过没清零的,不然谁晓得里面是个啥灯泡。前一阵我从咸鱼淘了一 ...

刚开始不太清楚还有工程模式能查,话说DLP的投影仪网上有不少出现白点的情况

网友:
我也有台720P的微型投影仪,不得不说电影用大屏幕观看体验好太多,画面大了能看到更多小屏幕观看没注意到的细节,更加沉浸到电影里。既然楼主自己的房子,可以考虑把投影仪吊装,这样风扇声音听起来就会更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不太清楚还有工程模式能查,话说DLP的投影仪网上有不少出现白点的情况 ...

对,一般是散热不好烧坏了DMD芯片,分辨率1080p的芯片要800多,所以说买旧的风险很大

网友:
我也是用的爱普生投影在家里看电视,楼主说的忽明忽暗问题也许有可能是自动光圈的锅,投影仪里面有个自动光圈的选项,改成关闭,会好很多

网友:
楼主踩坑辛苦了。前阵子也在闲鱼找投影仪。合适二手的,分辨率都太低放弃了。

网友:
我感觉买投影机来家用就是浪费钱

网友:
买过一台二手投影然后吃灰好几年了

网友:
对自己好一点

我的奥图码 1080P 激光投影用了几年了,记得1W左右买的,前段时间清灰插错线以为烧了,后来又给修好了,内部都大拆了,

想着坏了换个4K的,

网友:
好同志啊,受骗了,也没发多大的牢骚,还详细测试了两台设备,分享给大家的不仅是避坑经验,还有选购经验,为你点个赞,希望你继续发光发热,照亮全网~

网友:
玩过一台明基LED投影 一台爱普生短焦720p的   都是720p 还是灯泡机爽,亮度高 可以投很大。LED的投大了亮度降低的厉害

网友:
1024*768的有一台松下,偶尔给小孩看看电影,除了投影尺寸大,整体观感完全不如激光电视。

网友:
教育机也敢买,都是用到换了几轮灯泡不得不超年限报废

网友:
现在的咸鱼想找个人卖家都难,全都是些不法商家

网友:
Epson EB-410W怎么样,也想弄个玩玩

网友:
教育机根本碰不得,以前帮忙维护过学校的设备,基本上不坏不换,换了的肯定是有问题影响上课了,退下来的其实都是残次品了,那些所谓看起来很新的大部分是翻新拼装(几台烂的拼成一台好的),外壳新旧程度不能作为依据,现在有专用的翻新/做旧液,外壳可能是那样洗过处理过的,咸鱼水很深的

网友:
投影仪这方面我了解是比较多的!这是爱普生,比较多数是3LCD,主要看分辨率,1076*768基本属于很老的机子,过时了,老机子很多4:3的,所谓的兼容1080就是在低分辨率的画面基础播放1080p的16/9画面,画面感也不会细腻反而粗了。一般原装灯泡150左右吧,山寨的便宜但能用,缺点是寿命和效果。这类机子会老化,低端机子寿命也就万个小时这里吧!另外说说高端机子。高端的主要散热好,灯泡更贵,可以长时间运行,画面更多的细节。颜色校准后效果极好。一般的DLP机子寿命都高于3LCD且不易老化。闲鱼的DLP 1080P一般2000左右吧,高端的不封顶。其实仔细看一圈,这类鱼眼短焦镜头现在几乎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