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假三星850EVO 500G固态

楼主(2021-09-10):
    今天同事说他的电脑开机卡自检,于是拆下来看一下。大家先看下整体外观。

螺丝孔里的指示灯是什么鬼。

再看下其它参数,检测不出主控芯片。

看来这是个李鬼,看来又是一个咸鱼受害者,只好拆了。SM2258XT 的主控、海力士的芯片。这个盘有坏块了,重新开卡还有利用价值不?

网友A:
怎么看不是正品?

网友B:
别折腾了,我要了,求赠送,开卡的话,也是好两天就坏了,给朋友修就算了,省得还埋怨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我要了,求赠送,开卡的话,也是好两天就坏了,给朋友修就算了,省得还埋怨你 ...

正好拿来练手。

网友:
量产一下,还能用

网友:
这个空白焊盘上焊接led是什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是正品?

三桑的ssd是自家主控和闪存。

网友:
咸鱼上面卖的三星都是这种

网友:
拆开一眼就明白

网友:
看硬盘信息就知道真假,我手里830/840/850都有。

网友:
4CE 3DV4 的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