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磁吸灯拆开想加个电池 结果正负极接反不亮了 问下是那个ic烧了

楼主(2021-09-10):
淘宝买的磁吸灯拆开想加个电池 结果正负极接反了 不亮了 问下是那个ic烧了?
中间那个ic没字没看到型号。

网友:
用万用表一个个测一下呗

楼主:
不会测 中间那个 8个脚的ic是什么ic呢?

网友:
应该是调光相关芯片吧

楼主:
确定是中间那个ic烧了 有谁知道那个是什么ic吗?没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