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带电量显示的力萌电动车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1-09-10):
今天突然发现充电器里异响,经过卖家同意拆开来看下,怎么回事。
感觉做工和TB店铺里照片宣传差不多,不知道这个电量显示准确度怎么样?我是48v16串33140磷酸铁锂组装的电池组,充满电只有53.7V。能开36公里。一点电都不剩,磷酸铁锂说没电就一点电都没有,有一次是推回家的。

网友A:
论坛已经分享过了,这次纯属炒冷饭了。

楼主:
70对块钱买来的。感觉好贵啊!

网友:
竟然还用了TE的继电器 挺舍得用料大

网友:
异响的原因找到了吗?怎么只发一半啊?

网友B:
你的电动车功率多少?48V/15AH充满电骑行36KM非常不错,应该是小型电动车。充电器不错分享一下购买链接。磷酸铁锂保护板设计在46V左右,骑行的时候注意低于这个电压就要及时充电否则要推车回家。

网友C:
不错的充电器,还是铅酸好,不会突然没电

网友D:
异响原因找到了吗

--论坛助手 on iPhone

网友E:
最好在电动车上有容量计表头,剩下一半容量降功率减速,磷酸铁锂放电曲线非线性,电压估算百分比不准。

网友:
做工可以啦,

网友F:
做工还行就看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异响原因找到了吗

--论坛助手 on iPhone

找到了,固定风扇的一个风扇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已经分享过了,这次纯属炒冷饭了。

这样啊,我这次是有异响才拆开来,顺便给大家拍照片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动车功率多少?48V/15AH充满电骑行36KM非常不错,应该是小型电动车。充电器不错分享一下购买链接。磷 ...

我是绿源的小电瓶车,应该是350W     TB搜力萌电动车充电器 1.0¥FyVzXpfe3kX¥ 液晶显示力萌电动车充电器486072v铅酸三元磷酸铁锂充满维护断电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充电器,还是铅酸好,不会突然没电

那肯定磷酸铁锂爽,我这个组好才300块钱,爬坡灯都不灭一个。速度很爽,不像铅酸骑一半加速没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在电动车上有容量计表头,剩下一半容量降功率减速,磷酸铁锂放电曲线非线性,电压估算百分比不准。 ...

这种表很贵,我看过都要接近100,电量表里面,库仑计是最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还行就看价格了

70块钱。就是电流感觉会不会大3.8A的

网友:
用这个充的酸铅的好处 就是没怀孕

网友:
磷酸铁锂要电压显示才能放心。放电平台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