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怎么测试热风枪的好坏?

楼主(2021-09-10):
买了一个热风枪,拆东西吹的很慢,焊东西又总是失败,不知道是我温度加的不够、锡不是低温锡,还是热风枪本来就有问题。
有办法测试热风枪的好坏么? 一是能否到设定的温度,二是能否持续吹出那个温度

网友A:
你的万用表有测温功能吗?可以试试看吹风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万用表有测温功能吗?可以试试看吹风温度多少?

我的表测不了温度,倒是有个希玛红外测温枪,不知道准不准?
如果能吹燃纸片说明温度上限是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表测不了温度,倒是有个希玛红外测温枪,不知道准不准?
如果能吹燃纸片说明温度上限是够的? ...

红外测温枪估计不行,非接触式测温误差大,得使用热电偶来测温。

网友:
一般垫下面纸变黑焦化说明温度够了,轻微焦化纸张的温度就够化锡了

网友B:
吹纸片要470度可达到瞬间着火,A4纸

网友:
我的风枪有时候也不加热,一般都是找一个a4纸的角,吹个1秒钟有焦黄,这样的话就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纸片要470度可达到瞬间着火,A4纸

我的最高500度,快克85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最高500度,快克850A+

我是850D 最高480

网友C:
我没风枪,看你们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风枪,看你们吹

对自己狠一点

网友D:
温度调低了,调到350~390之间

网友E:
直接拆下风咀来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拆下风咀来吹!!!

我一直不敢用小风嘴,怕把0402的容阻吹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调低了,调到350~390之间

我一般是300-320度,怕吹坏东西了。难道低了?

网友F:
拿根锡线对着吹,锡能几秒内熔化,说明温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根锡线对着吹,锡能几秒内熔化,说明温度正常

还是你这个法子靠谱,锡的熔点最准确

网友:
吹的什么东西,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我的热风枪调 到最大 手柄就冒烟了,

网友:
风枪温度350以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