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把36v-60v的电驴尾灯改成12v点不亮

楼主(2021-09-10):
网上买的12V的尾灯,卖家发成36V-60v,12v点不亮小白一个,不知道怎么下手,高手最好说得详细点

网友A:
看看灯珠的是什么型号的,然后查一查这些LED这个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要转化才行啊,电压差这么多,能亮吗?退货。换货。

网友:
电阻限流降压????????????

网友B:
换货,最好的处理办法,一折腾就换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货,最好的处理办法,一折腾就换不了了。

遇到奸商,页面只标12v,买回来用不了,他说有好几种的,还怪我没问清楚,才20多块钱懒得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灯珠的是什么型号的,然后查一查这些LED这个定电压是多少

灯珠什么也没有标上,咋看呢?

网友:
放弃折腾吧

讲真  LED灯板  学问大了呢

网友:
建议换货。要改也是可以的,看板子是电阻降压多个LED串联,把电路画出来就知道怎么改造了。

网友:
既然是尾灯,通常灯珠应该是红色,一般红色LED的电压是1.6V~1.9V左右,如果用在36V以上的电动车上,灯珠一般都是串联的,如果用在12V电动车上,一般是4串再并,都要加限流电阻的。如果需要改造,可以考虑将黄色灯珠改成4串2并,透明灯珠去掉一个,剩下的也改成4串2并,两组再并联,然后串联一只300欧~500欧的电阻限流即可。

网友:
里面连芯片都没有,估计电压是不够了,得改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