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车充电器电路的一个问题 蓄电池的电怎么导通的 回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1-09-10):
这个电路中蓄电池的电怎么导通的 回路是怎么样的

这样电瓶的正极通过R1 R2到接地 接地在通过R3到VD1这回路也不能导通啊?
还有充电器输出短路后,电流、电压检测电路不起作用吗?短路后烧连接变压器的整流二极管和场管吗?

网友A:
你这是盲人摸象。
这只是充电器保护部分,开关电源部分也有接地
随便找个图,看看右边多少个接地脚:

网友B:
咱也不是很懂,简单点说就是,电流到地以后这条R1R2支路电流就算完成了,你非得想着它经过R3干嘛呢??VD1,R3那条之路感觉像是分流用的?坐等大婶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也不是很懂,简单点说就是,电流到地以后这条R1R2支路电流就算完成了,你非得想着它经过R3干嘛呢??VD1, ...

估计是图没画全吧  电池负极还有连接的电路不然这个电路不成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图没画全吧  电池负极还有连接的电路不然这个电路不成立

原理图上的接地或者负极通常不会全部连一起,因为这样看起来会很乱。
一般是用接地符号,只要符号相同的,在做PCB的时候它们就是连一起的。
你这个图只是局部,还有很多接地点,最终这些所有接地点都连接到输入地或者电池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图没画全吧  电池负极还有连接的电路不然这个电路不成立

你这个电路不知从哪里看到,如果单纯按图上这个极性保护电路,是不能工作的。那个二极管应该和 R1 串联才可以正常工作,充电插座的负极和接地间,不应该再有二极管。防止电池接反时,电池高电压损坏三极管,可以在三极管发射极再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C:
目前市面上的充电器应该没有继电器在里面,继电器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市面上的充电器应该没有继电器在里面,继电器太贵了

基本上都是用一个单向可控硅。

网友D(2021-10-18):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盲人摸象。
这只是充电器保护部分,开关电源部分也有接地
随便找个图,看看右边多少个接地脚:

大佬,这个电路图右下脚部分的运放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个电路图右下脚部分的运放是起什么作用的?

他这个电路图上的IU4B应该是恒流控制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电路图上的IU4B应该是恒流控制用的。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