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32K28电视机颜色异常,是主板坏了还是屏坏了

楼主(2021-09-10):
请问大神们 这是主板坏了,还是屏坏了 ?

楼主:
数据线连接没问题,都试过了

网友:
可以尝试更换屏线连接的小板。好像叫逻辑板。非专业维修,只是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屏参不对也会出这种,可惜不知道怎么进进工厂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参不对也会出这种,可惜不知道怎么进进工厂模式

可以进 可惜不会调

网友B:
不行调的事,估计是主板问题,如果可以加焊屏蔽盖里主芯片试试。不行就换板试试,这故障不好说不排除屏问题看故障现象可能性小。这电视应该是逻辑电路和屏一体的,所以不用考虑代换逻辑板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调的事,估计是主板问题,如果可以加焊屏蔽盖里主芯片试试。不行就换板试试,这故障不好说不排除屏问题 ...

我用主板代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各种板都换一遍,试试怎么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