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osch AL1814CV充电器,10.8v-18v,1.4A,求指点真伪

楼主(2021-09-10):
Bosch 充电器,10.8v-18v,1.4A1、外观

2、电路板  涂有三防漆

3、细节

网友A:
感觉是假的 好寒酸

网友B:
感觉真的话不会打磨芯片

网友:
真的,不用怀疑

网友C:
高仿吧,这几年东成的充电器都用贴片元件了

网友:
估计是靠芯片识别电池电压,输出相应电压为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真的话不会打磨芯片

芯片没有打磨,是喷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假的 好寒酸

这个工艺,用料,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仿吧,这几年东成的充电器都用贴片元件了

这个是老的,应该配套的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老的,应该配套的镍氢电池

0118,2018年的,应该不老吧

网友D:
是真的 同款充电器 都用上五环的电阻了
背面看走线感觉像是摆好元件后自动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真的 同款充电器 都用上五环的电阻了
背面看走线感觉像是摆好元件后自动布线的  ...

还真是自动布线的风格

网友:
工艺入乡随俗了,价格不变

网友:
博世的风格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