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马牌88nv1120开卡问题 可以PASS 但是断电不认盘

楼主(2021-09-10):
马牌88nv1120开卡不知道哪里问题,按论坛里的教程开卡,
第一次勾选:擦除全部,开卡提示PASS后,断开电.
第二次短接上电,不选擦除全部,选RDT开卡提示PASS,在bad biocke这有记录137
断电后不认盘了.折腾半天,各种选项都试过,就是不认盘.
求救会解决的兄弟们,这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A:
有没有到磁盘管理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到磁盘管理器看看

看了,认不到的

网友B:
颗粒不行了吧 固件刷进去运行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不行了吧 固件刷进去运行不起来

原来是认盘的,就是卡不能格式化。

网友C:
足容,马上回来了吗

网友A:
颗粒选8PDM足容试试,一样的板子下午才开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选8PDM足容试试,一样的板子下午才开过的

  QFG8PDM 整容 QFG8PDM 足容 QFG8PEM/EM6R 整容 QFG8PEM/EM6R 足容   全都试过了,还是开不了,请看最后一张图,开成功在bad block这里会有坏块记录. 我开出来却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足容,马上回来了吗

  QFG8PDM 整容 QFG8PDM 足容 QFG8PEM/EM6R 整容 QFG8PEM/EM6R 足容   全都试过了,还是开成功,请看最后一张图,开成功在bad block这里会有坏块记录. 我开出来却是0.

网友:
有人已经说过了,那个教程有错

网友A:
你用的这个是东芝的版本吗?找海力士的试试
Marvell_88NV1120_MPTool_2019.11.22_Hynix_V1

网友:
一样的板子.昨天开过了...我是之前选了擦除.然后断电再上电..不先RDT.直接不选擦除再开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个是东芝的版本吗?找海力士的试试
Marvell_88NV1120_MPTool_2019.11.22_Hynix_V1
...

没有这个东芝版本,求兄弟发我一个:zpmp@qq.com

网友(2022-05-03):
不能选RDT的啊

网友:
开好了也没用,摆几天就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个是东芝的版本吗?找海力士的试试
Marvell_88NV1120_MPTool_2019.11.22_Hynix_V1
...

大神发一个固件  56898732@qq.com  谢谢

网友(2022-09-03):
你的操作是先擦除,再RDT;下一步操作应该跑完RDT,回来再次开卡才对吧

网友(2024-08-16):
我的这个板为什么就不识别,短接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