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00v22e(中移高安版)刷机探究

楼主(2021-09-10):
话说这款盒子很是冷门,该盒子是晶晨s905L2芯片2+8内存,免驱动蓝牙,WiFi模块。先前没有固件包可用,经过几个月的探究,从新手到入门,弯路走了不少,线刷方法探究结果分享给大家参考。
第一:刷机前准备电脑,晶晨烧录软件,固件包,双公头刷机线,微型开关,电烙铁,锡线,镊子,g10s飞鼠遥控,CH340。操作前切记要释放身上的静电!!!
1.双公头刷机线,最好自己制作,目的断开5v正电压,只利用地线和正负信号线,要不盒子电源管理芯片必出问题,参考图1标号的pbc板UP01处。(这个运气好的话可以免拆机刷机)
2.双公头刷机线用成品的,不想盒子电源管理芯出问题,就断开盒子pbc板UB01处的保险电阻。参考图1。应用方法盒子开机后,再接刷机线。
3.电源管理芯原型号丝印FN79KE,图1中的型号是代替型号,有原型号的朋友告知一下!!
第二:TTL连接参考图2。
1.注意靠近JU02处的那几个焊锡点与方向,按原处保险电阻方向。电阻值0到1k。
2.TTL信号不成功,就对调一下txd与rxd信号线
第三:电脑不识别盒子,此方法理论上适合所有强制cpu复位刷机救砖,已知刷盒子大家都知道“短接触点”这个方法,但这个方法比较危险。为了搞清楚这个“短接触点”方法的原理,花费时间不少,原来是触发电源管理芯片保护,而对内存芯片达到断电目的,对cpu读取内存芯片数据不识别而复位。总结对内存芯片断电,目的是让电脑识别盒子(有兴趣的可根据这个情况再开机看ttl复位cpu信息)。本机pbc板UP07处参考图3(其它盒子的“断接”用万用表电压档,在内存芯片附近寻找约3.3v电压电阻)
第四:最累的刷机莫过于没有固件包,买刷机包期间被某宝的JS耍的一头雾水,原来也是非原型号的,还加激活密码,不给好评就不给激活密码,
不妥协最后在坛友的帮助下找到两个第三方可刷的包,包含刷机工具。分别是cm211-1-ZG版(有iptv设置项)和m302a-ZN版,全部功能可用,不足的是第一次用,要外接类似g10s遥控器这些,蓝牙遥控没有没测试,已知全网大部分第三方固件都不支持4k分辨率,只有720p。WiFi在桌面打开,蓝牙在设置项打开,固件出厂设置密码10086。
刷机教程准备好所有,打开晶晨烧录工具,导入固件包,连接好盒子(刷机线接靠近网口的USB),再接上电,等工具识别盒子,再接电UP07处“断接点”图4,开始,等待固件烧录完毕,停止,拔掉刷机线,盒子重新上电,大功告成。
线刷固件1:https://www.right.com.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33426&page=1
线刷固件2:http://www.xiaobaishuaji.com/rom/waparticle/501910.html
经验有限,如有不足之处请大家谅解一下!刷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网友A:
搞机顶盒真的费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机顶盒真的费脑筋

是的,确实伤脑筋,硬件简单,就是软件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伤脑筋,硬件简单,就是软件难搞

这个盒子可以打开adb修改,系统限制不多。

网友B:
22E好像有免拆卡刷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E好像有免拆卡刷包

嗯,能简单就好,但某鱼买的砖机,只能线刷

网友:
电视盒子刷机都这么胆子大的吗,不同包移植都不做直接线刷。

网友(2021-10-29):
针对楼主的'第三'说两句:
晶晨方案所谓短接,是屏蔽cpu对nand/emmc闪存或spi flash的访问,cpu片上rom检测不到含有可启动的存储设备(或者找不到任何可以启动的bootloader)就会进入burning mode刷机模式。

网友:
USB不供电,盒子上电。盒子不上电usb供电能刷就好了。我是找短接变装了,补过我usb有电,盒子也通电,难道是你说的电源管理芯片烧了?哎

网友(2022-02-24):
引用 楼主:
嗯,能简单就好,但某鱼买的砖机,只能线刷

我有几个砖机,要不?

网友:
同款E900V22E主控905L3不带B,优盘刷机变砖了还有救吗?开机红绿灯全亮
wechat_upload164569067862173f36c7db4
wechat_upload164569068262173f3a8d2aa

网友:
wechat_upload164569077062173f9253fa4

网友(2022-12-29):
太牛了,全网最牛的教程,懂了这个原理自己测试几个盒子都成功 。
电脑不识别盒子,此方法理论上适合所有强制cpu复位刷机救砖,已知刷盒子大家都知道“短接触点”这个方法,但这个方法比较危险。为了搞清楚这个“短接触点”方法的原理,花费时间不少,原来是触发电源管理芯片保护,而对内存芯片达到断电目的,对cpu读取内存芯片数据不识别而复位。总结对内存芯片断电,目的是让电脑识别盒子(有兴趣的可根据这个情况再开机看ttl复位cpu信息)。本机pbc板UP07处参考图3(其它盒子的“断接”用万用表电压档,在内存芯片附近寻找约3.3v电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