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恐怕是最简单的定时电路

楼主(2021-09-10):
产品设计需要两条细铜线扭在一起,目前是用一个9V电池加一个小电机和一个微动开关来实现,按下开关电机转动,松开开关电机停止,这个时间大约1秒,实际操作时经常由于控制不住这个时间,导致扭过头,扭断细线,于是设计了这个简单的定时电路。
一个NPN三极管S8050一个1000uF电容两个限流电阻,

微动开关的常闭连接电池和电容,这时给电容充电,按下开关时,常闭断开,常开闭合,这时电容放电,三极管导通,电池向小电机供电,电容里的电量放完后,三极管截止,电机停止。

网友:
电容充电放电?小白不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基极电流太大,应当减小定时电容,加大基极电阻。

网友A:
中学时实验过这样的一个电路,当初那个兴奋啊.
一晃二十年了

电路简单,定时精度很差.

把三极管换成MOS, 就能换小体积电容啦.

网友:
请问电机轴是如何连接要绕的两根铜线?

网友:
电机串电阻?

网友:
看看夹头是什么样的呢? 图片没拍上。

是把互感器里面的细线拧在一起然后焊接嘛?

网友B:
让电容放电驱动电机

网友:
9V电池经常对1000微法电容充电,土豪哥才敢用啊。还有用9V6F22,也是马云哥敢用。

网友:
有理论,有实践

网友:
这个设计看着很别扭。1.用9V电池太土豪,基极电流太大,初始最大基极电流=(9-0.6)/10=0.84A=840MA。2电机串电阻,浪费。3.三极管没有二极管保护。

网友:
夹头部分没看到,感觉这种装置,用机械自停比较靠谱。

网友:
原理可行,但元件选择不太合理,1000μ电容漏电电流很大,你的9F22电池很快会耗完。正如4楼说的把三极管换成MOS,就能换小容量电容了,小容量电容可以用漏电电流很小的钽电容或涤纶电容。

网友:
电容电阻并联,驱动一个单路施密特触发器,时间可以做得比较精确。昨晚测试一个小电路,参数不记得了,但测试结果每次都是刚好一分钟,也就是60秒钟。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个小装置用于把两根细铜线扭在一起,增加铜线的强度,最早的方案是用USB充电器提供5V电压,一个开关,一个小电机,后来员工反馈用充电器需要有插座的地方,不太方便,于是才用了9V电池,实际使用中,一个电池能用1个多月,串电阻的目的是改变电机的转速,不串电阻转速太快,容易扭断线,增加三极管也是新改的,以前就是电池,开关,电阻,电机。缺点是要撑握开关的时间,从实际使用效果来看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学时实验过这样的一个电路,当初那个兴奋啊.
一晃二十年了

97年就这么玩过,用一片洒水车那种调调的小音乐板子自制了一个门铃,缺点是不能立即停止,而是导通电压慢慢变低,每次截止都可以听到慢慢没电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电容放电驱动电机

我试过只用电容放电驱动电机,但电容要10000uF才能达到效果,需要多个电容并联

楼主:
如果不串电阻,电流会到1A左右,容易把三极管烧坏,电阻能起到限流作用,还有可以适当降低电机转速,

网友:
不错不错,能用在大功率吧,搞个继电器。

网友:
用场效应管替换三极管,电容放电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