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cv6-8q128开卡,已解决。

楼主(2021-09-10):
貌似挂了,想重新开卡,可是用了Q0125A和0612A,都只能识别1024,求助坛友帮忙看看为什么?

短接JP1-TG,识别1024,不短接则不识别

是一定要专用的usb转接板么?

网友:
短接后就是识别1024啊。设置好然后开卡

楼主:
然后量产就报 RDT fail

网友A:
善用百度,此类问题问的人很多,因此百度也有很多回答,比发帖等着答案要快的多。

当前步骤是没问题的,全套步骤网上也有图文介绍,还有,级然是坏的了那就大但尝试

网友:
掉固件了 SM2258XT_MPP1027A_FWP1029A_RDTP1014A0_Hynix16_Only 用这个版本开

楼主:
现在有点进展了,原来是没有选flash型号

楼主:
选择了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DG8M2BLR DDR400(3V3)

现在开始后一直卡在了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善用百度,此类问题问的人很多,因此百度也有很多回答,比发帖等着答案要快的多。

肯定先百度找教程的哦。

楼主:
现在这个情况,有坏块。

能不能跳过坏块?

网友:
设置截图看看

楼主:
多谢,成功了。把截图贴上来,造福后来人。经过了大约30次的调整设置,总算成功了。

关键点是 pretest那里要选3. Don't Reference and Skip Original Bad

跳过坏块。

网友(2022-01-22):
成功开卡,今天刚巧得到一块一模一样的,但是接到电脑上不好用,于是想起了开卡,网上一搜,发现楼主的教程,纯新手,第一次开卡,跟着楼主的教程一步步设置,成功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