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禁用火狐FireFox浏览器的强制更新,取消弹出的提醒窗口

楼主(2021-09-10):
经常弹出菜单来,烦死人了

我已经把设置里的自动更新关闭了,但只能选择不自动更新但提醒你。
现在每次要自己去点暂时不要更新

根据网上的教程:

Firefox安装目录找到distribution目录,在其下创建文件policies.json,内容如下:
{
    "policies": {
    "DisableAppUpdate": true
    }
}
创建policies.json文件

我连distribution目录都找不到在哪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个最新方法,你可以试试

相信大家都发现了火狐浏览器在最新版本中取消了禁止更新的选项,但如果用户没有选择自动安装更新的话,每次打开浏览器还是会出现提示我们下载安装的窗口,十分让人心烦。那火狐浏览器怎么取消更新提醒?一起来看看吧!

Firefox浏览器禁用更新提示窗口教程分享

1、首先我们打开火狐浏览器,如下图所示每次打开火狐浏览器时右上角都会显示一个更新提示窗口;

2、现在我们先关闭火狐浏览器,然后在桌面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火狐浏览器选择“打开文件位置”;

3、这时我们就进入了火狐浏览器的安装目录,在该目录中依次打开“defaults”-“pref”目录,找到“channel-prefs.js”文件,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该文件,然后选择“用记事本打开该文件”;

4、使用记事本打开该文件后可以在文档的末尾看到pref("app.update.channel", "release");这一段代码,将其修改为pref("app.update.channel", "");

5、完成上面的更改后使用“Ctrl+S”保存并关闭该文档,这时再次打开火狐浏览器就不会再弹出更新提示窗口了。

网友A:
你用的是火狐中国版,请改为国际版,不会弹出这个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火狐中国版,请改为国际版,不会弹出这个框

我用的是火狐英文版,还是ESR通道的延长支持版,一样会弹出升级提醒。

网友B:
经过实测,2楼的方法可行

需要注意修改 channel-prefs.js文件的时候,要退出火狐,否则会提示没有权限。还不行的话可以把channel-prefs.js复制到桌面,修改后再覆盖回去。另外我的是在esr通道,把esr删除就可以,改成:pref("app.update.channel", "");

修改前的弹窗升级提醒:

修改后,升级提醒菜单都没有了,应该是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过实测,2楼的方法可行

需要注意修改 channel-prefs.js文件的时候,要退出火狐,否则会提示没有权限。还 ...

火狐的优点都有什么?

网友:
你用的是火狐中国特供版,最好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火狐英文版,还是ESR通道的延长支持版,一样会弹出升级提醒。

我用的宝岛版并没升级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狐的优点都有什么?

网友:
一个都快忘记了的浏览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宝岛版并没升级提醒

请问,宝岛版在那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宝岛版在那里有?

只要你能上谷歌,找繁体版的火狐就行了

网友:
万年56表示打定...量子与我无缘

但说说一件,既然量子了,遇到大版本号还是要升级的

网友:
曾经用了很多年,更新没法关闭后就转百分了

网友(2021-10-26):
我也试了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