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动抽水器

楼主(2021-09-10):
一个电动抽水器,电机会转,就是不吸水,是什么坏了呢?感觉密封也还可以,就是不吸水,麻烦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买新的吧,很便宜

网友:
隔膜坏了~

网友A:
我有个差不多的,用了没几次就挂了,后来拆了发现电池过放,索性直接又加了两块工具拆封18650,改了4056充电。充一次电要好几个小时,能用两个月

网友:
我的感觉吸力不够,满水的时候凑合,水到三分之一就很吃力了,多半是气泡

网友B:
便宜货隔膜泵用的硅胶质量差,很容易坏,易坏事小,安全事大,那硅胶符不符合食品级很难说,这东西是喝进肚子里面的,宁愿多花点钱买个好点的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差不多的,用了没几次就挂了,后来拆了发现电池过放,索性直接又加了两块工具拆封18650,改了4056充 ...

电池好的,应该是上面那位说的隔膜坏了,  算了 还是用倒的方式用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货隔膜泵用的硅胶质量差,很容易坏,易坏事小,安全事大,那硅胶符不符合食品级很难说,这东西是喝进肚 ...

这么一说心理就害怕了  还是用倒的方式放水吧,虽然麻烦一点

楼主:
应该是吧   反正电池有电的

网友:
隔膜质量太差了,按说吸这点水偶尔工作、压力也不大,不至于这么容易坏。

网友:
好像一般都是9.9左右包邮吧,下次换机油打算试试能不能抽出来,上次换搞个负压泵把机油桶都抽瘪了,当水泵用了,清洗完扔一边了挂没挂未知

网友:
泵头原理和小的养金鱼气泵,净水器隔膜泵基本一样

网友:
应该是漏气了

网友:
只买金灶,这个牌子质量不错

网友:
9元钱包邮就不要继续上当了。很快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