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半开源P100C数控电子负载超小mini版

楼主(2021-09-10):
    为什么说半开源呢?因为仅提供PCB+BOM表+HEX固件。
    心血来潮上论坛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设计可以参考,貌似还是多年前的样子没有什么创新,干脆发布自己研发的一款数控电子负载。
    P100C数控电子负载项目自2020年10月开始研发,2021年06月正式量产,直至08月停产。因为是个人DIY的玩具,玩一阵子就翻篇了,所以06月至09月主要研发P150C数控电子负载,由P100C升级而来,主要换成了彩屏,目前也已经停产。
    P100C这个型号顾名思义,P功率100W,C恒流型。
    先上主图:

    非常小巧的身材,仅5cm*10cm,半个巴掌大做到了100W的耗散功率,当然,因为部分元器件各位估计是买不到的,比如液晶屏和散热器,都是以前从老王等店铺薅来的,所以大家只能利用PCB源码自行修改板型了,最终效果可能会比我做的大。
    肯定有朋友会质疑这么小的体积散热有没有保证,运行稳定性如何之类的,经过无数次测试,热成像仪实时监控,结论就是超长时间稳定运行无压力,最高温度不超过115℃,商用电子负载肯定不会这么干的,但我们DIY就是要敢于干!破坏性测试约180W附近因散热不良炸管。
    简要参数:
    额定电压100V,无限制;
    额定电流10A,程序限制15A;
    额定耗散功率100W,程序限制120W。
    以下为原来挂在闲鱼卖时的介绍,比较长随便看看即可:
    如此宽范围的量程,精度却依然不减,得益于24bit ADC+内置校准程序,电压(指空载电压)、电流测量误差不超过0.1%,容量mAh计量时误差不超过0.5%,电量Wh计量时误差不超过5%(5A时标定,且被测电源与负载之间直接连接。因为这是2线输入,更大的电流会带来更大的误差)。
    电子负载供电:5V 1A(Type-c接口,最低支持3.7V,也就是可以使用电池供电,最高支持12V,风扇启动后整体功率不超过3W,这个风扇也要看各位用的什么风扇了)
    特别注意:请给电子负载独立供电,不可与被测电源共用,否则会因互相干扰造成不可预知故障(典型案例:不可以用移动电源供电的同时测量该移动电源)。
    电子负载被测电源输入端为KF301 2P端子+Type-c双输入,2P端子额定载流10A,短时间可上15A使用,长时间工作在15A时请将测试线直接焊接在底部焊盘上。Type-c接口最大电流5A,与2P端子并联。
    风扇温控调速,使用的暴力风扇噪音较大,不然压不住100W,内置PID调速和温度保护。
    mos管使用的拆机Fairchild IRFP250(唯一的洋垃圾,毕竟原装正品就是比国产货耐艹),参数是200V 30A。
    时间计量支持到9999:59:59,容量计量到99999.99mAh(100Ah),电量计量到9999.9999Wh(10kWh),内阻测试算是附赠的功能,准确度较差,仅供参考。因为内阻分直流内阻(欧姆内阻)和交流内阻(极化内阻),但我们辨别电池的优劣常用交流内阻标定,所以同时通过大量电池的直流内阻测试和YR1030内阻测试仪测试并统计数据,在直流内阻的基础上经过运算得到一段呈线性的交流内阻,这段线性区域分布在20mΩ~50mΩ范围内,再大或者再小的精度就差远了,毕竟不是专门测内阻的仪表,也就能分辨个电池的一致性。
    操作方法:通过摇杆(五向按键)中键进入设置,左右控制光标移动,上下调整光标所在位的值。长按运行/停止键启动运行,短按运行/停止键暂停测试,双击清零累计数据。容量、电量、时间这三个计量值是不会断电保存的,设定值、校准系数按中键退出时会保存(不退出不保存)。
    故障说明:报【温度过高】、【过流】、【过功率】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报【测试中断】有以下几种情况:1、启动电流过大导致电压被拉低,常见于开关电源短路保护,可以先调小电流启动后再逐渐加大,新版本已经增加缓启动功能但不一定完全避免该情况出现;2、设定电流与实际电流偏差过大,如果呈线性偏差可以通过调整系统参数ax校正,如果出现无电流可能是硬件故障可以发回来检测;3、测试过程中被测电源意外被断开。
    该负载在100W满载时散热器表面温度在90℃~100℃左右,使用时请不要触摸散热器,最简单看到风扇启动了就不要触摸了。更不可靠近易燃易爆物体,特别是测量电池时电池不可靠近散热器出风口。控制部分与功率部分有一条槽孔隔热,如果你想将控制部分与功率部分离的更远,或者将功率部分换更大的散热器,可以从槽孔处将PCB掰开成两半,然后刮开线路后自行焊接延长线,这部分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自行DIY即可,不过一旦掰开就恕不保修了。
    另外,去掉功率部分也可以当电压电流表头,精度也是非常高,和我做的高精度表头参数相同,极限量程为400V 40A,建议在100V 20A下使用,当然我想没有谁会买椟还珠吧?
    如果想参考设计也欢迎抄板,毕竟电子负载的硬件原理非常简单,我也只是在此基础之上以我的经验再开发,而我始终坚信用最简单的电路也能实现同样复杂的功能,这一切的核心都在于他的灵魂——也就是程序设计。
    因为体积限制,这款电子负载不提供反接保护,使用前一定注意极性标识,反接时可能会造成mos管烧毁或被测电源短路损坏,若万一损坏,更换同型号mos管即可,一般不会对控制电路造成影响,更换后可能需要重新微调参数(mos管请使用Fairchild的IRFP250A/B,不支持Infineon的IRFP250N)。

    另外提供DIY升级方案:
    可以外挂运放做差分转单端电路升级4线输入,测量放电时的电压和电量计量精度更高,对电流和容量计量无影响。(注意:该ADC可以直接改四线差分输入,在P150C上就是直接改的,有空再细说,实际上日常测量没必要用四线)
    可以更换更大的LCD液晶屏,兼容ST7567控制器的串口屏(不建议使用ST7565R,因为页地址不同会导致显示错行),PCB上提供引脚定义自行飞线连接即可。
    可以外挂防反接二极管,推荐用TO-247或220之类的大管并做好散热,效果最好的还是用mos管做防反接,不过需要程序和电路支持所以这里不适用,另有同步整流二极管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更换更大功率MOS管和大散热器,更大功率的采样电阻。
    同时可以外挂PWM转模拟的PAC芯片驱动更加暴力的风扇或者直接改CPU风扇PWM控制驱动,可以减少风扇启动对系统的干扰(目前该设计风扇启动时有轻微干扰)。

    背面元器件布局设计和显示界面说明:

    背面元器件布局设计:(左边两个是设计时的炮灰,最终设计为第三个)

    给一个动力电池15A放电:

    后来还嫖了白色的板子和嘉立创出的紫色板子,不超过10cm的尺寸上哪都能免费做。
    是否略有心动?那么问题来了,DIY难度如何呢?
    主要元件也就是主控MCU为STC8H1K17,也就是说你必须会STC单片机的程序下载,别的呢?别的照抄即可。
    开个玩笑,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显示屏了,相信大家看着这个屏就头疼:“我没有啊!”,但是,屏幕控制器为ST7567(特别注意不兼容ST7565,因为两者页地址不同会导致显示错行),ST7567是非常常见的控制器,只要控制器是ST7567且为SPI串行协议通信的12864液晶屏均兼容!板子上已经标注了引脚定义,按图索骥即可。再者就是功率耗散用的MOSFET场效应管了,这里只能使用Fairchild仙童IRFP250A/B,该型号只有原装拆机,某宝搜索购买即可。别想着用什么Infineon英飞凌之类的代替,不说假货成堆,就算是正品也不好用,原因就留给想折腾的朋友自行分析了。
    其他重要元器件:HLW8110,无可替代,实际是个电能计量芯片,然而当ADC用非常好用。TP09-SR,兼容LM358A的运放,暂未测试别的替代品,但别用LM358A代替。R001合金电阻,用作电流采样,1W的就行,可以载流20A不怎么发热。SE8550SE8533,5.0V的LDO和3.3V的LDO各一个,可以用类似LDO代替,比如合泰HT73xx,微盟ME62xx之类的,输入7V耐压,电流大于50mA即可。SX1308,不必多说,常见的升压芯片,两组升压,所以还需要两个4R7电感和SS14肖特基,用于散热风扇PWM驱动的三极管B772J3Y(S8050),别的基本全是阻容请参考BOM,这部分元器件均可以在某宝采买到。
    若以上标红的元器件搞到有难度建议不要入坑。

    最后放一下P150C的图片,有缘再发帖介绍,使用P150C固件是需要付费注册的,真金白银,P100C就让大家直接嫖了。实在是懒得水贴,发个帖子花了近3小时,有这功夫吃个串不香吗,所以,收点M币聊以慰藉了。
    P150C主图:

    正面元器件布局设计:

    背面元器件布局设计:

    最后肯定不能装完逼就跑,留下P100C资料:
    固件更新网址:http://s.cnwans.com/p100cSoft,长期有效,有重大BUG才会更新,小毛病不影响。    有建设性问题可回帖询问,有缘见到会回答,非必要的就不要灌水了懒得看。

补充内容 (2022-1-20 22:17):
2022.01.20注:液晶屏引脚定义应该由CS RST A0 SCL SDA改为SDA SCL A0 RST CS,这个问题竟然错了整整一年,导致很多DIY玩家用自己的屏无法正常显示,自我批判中

网友A:
做的不错,单色屏是12864吗,碰巧我有同款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买了盘成150w的负载,他貌似没有公开资料。我想改大功率也改不了。

网友C:
楼主做的挺不错的。
理想的电子负载不应该靠mos耗散功率,我一直想自己做一套,简单原理就是pwm降压驱动灯泡,这样散热容易解决,mos容易选,功率也容易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挺不错的。
理想的电子负载不应该靠mos耗散功率,我一直想自己做一套,简单原理就是pwm降压驱动灯 ...

个人认为用阻性元件作为负载时散热方面没有给MOS管装散热器散热方便。如果用PWM直接驱动MOS管开关然后外接阻性负载也是可行的,但是闭环控制不大好做,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买了盘成150w的负载,他貌似没有公开资料。我想改大功率也改不了。 ...

原来论坛有人卖过这个负载的资料文件,里面好像有源码。

网友D:
顶一个,已入p150,等发货,别忘了ut61e背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已入p150,等发货,别忘了ut61e背光板

感谢支持,不会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挺不错的。
理想的电子负载不应该靠mos耗散功率,我一直想自己做一套,简单原理就是pwm降压驱动灯 ...

记得有人用电炉丝做过

网友:
发现晚了  买不到了

网友:
给电池放电用 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支持。另外问一下,P100C有截止电压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另外问一下,P100C有截止电压设置吗

有的,图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单色屏是12864吗,碰巧我有同款

是的,12864,主要是控制器要求是st7567

网友:
屏是5v还是3.3v,

网友:
单管用来100W有点小吧,100W功率,即便TO-247的管子,至少也得3个并联才好

网友F:
搞不太明白这种电子负载为啥全部功率耗散要拿MOS管硬扛啊,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可控功率的假负载,晶体管应该负责电流控制,功率应该消耗在外部的负载电阻上面,其实闭环控制是一样的,结构比这个复杂一些(我们之前接触过给机柜、液冷式服务器冷却池做热负荷和电力负荷的那种假负载,一个模块1~4KW,全机柜下来风冷的20~40KW,液冷池总体1000KW以上了,模拟最大热负荷用的,那种完全是外部电阻),以前在实验室启动过一个20KW的假负载,备用发电系统测试用的,那个开起来是真暖和(20台电暖器一起开)。也许就这种几百瓦以内的用功率管硬扛吧,这个除了结构简单,其实真心没必要MOS硬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搞不太明白这种电子负载为啥全部功率耗散要拿MOS管硬扛啊,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可控功率的假负载,晶体管应 ...

这种DIY的东西就是要求简单稳定,再说功率又不大,整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DIY的东西就是要求简单稳定,再说功率又不大,整那么复杂干嘛

可能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吧,工业级的搞多了,潜意识里稳定性很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点,如果是灯泡、外部电阻作为负载,即便失控,最多就是全功率运行了,及时关闭就行,或者换句话说保护系统动作的时间很充裕。而直接mos管做负载,一旦管子击穿或者程序异常,就会发生短路,安全区间大大减小。以上仅是个人意见,欢迎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