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拆大艺款公模角磨机

楼主(2021-09-10):
去年的时候购入了一个杂牌的无刷电钻和电动扳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年又买了一个角磨机,前几天又买了一个轻型电锤。都是大艺款的,因为第一个工具是大艺款为了通配电池就都是大艺款的了,貌似都是公模机只是贴的标不同而已。下面开拆,角磨机确实功率大,以前的电钻电池会保护,而且看定子线圈确实要比电钻的线粗不少。里边的黄油比较少,重新换了这种车用的蓝色黄油,也不知道合适不。不过转速太快一开机齿轮上的黄油就全甩飞了。有三档转速调节,挺暴力的。换上大电流的电池嗷嗷的,切10毫米的螺丝并不费劲。平常家用足够了。就是最后问一下锯片到底朝哪个方向安装?有说安全圈朝外的也有说朝里的,实在是搞不懂了

网友:
多少钱入的   50就可以玩,贵了不值

网友:
锯片两面不一样吗

网友:
安全圈 啊我觉得要在里面,参考一下帽型磨片得到的结果, 而且安全圈向外,压帽装上,压不到安全圈,压不到是不是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正确的方式是铁片朝轴头方向安装。
多数的切割片都不标示运行方向,所以默认正反向转动都可以。但铁片朝里安装,可以防止切割片松动的情况下切割片对主轴座的磨损,保证主轴座的平整度。

网友(2021-11-18):
铁皮圈朝外好拆片子。

网友:
角磨机装锯片就成了大杀器,工具致残排行榜第一名绝非浪得虚名,百度一下血淋淋的故事告诫我们,千万别这么干!

网友A:
这个开关很不安全

我也有一支。。好用的很。。就是不安心 用过后我就拆下电池。。真怕按到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很不安全

我也有一支。。好用的很。。就是不安心 用过后我就拆下电池。。真怕按到开关 ...

是的 这款机子不用的时候不能装电池  我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款机子不用的时候不能装电池  我也有一个

加装个小船型开关吧,,我的上手试好就加开关,不然太危险

网友(2021-12-21):
关于片片的安全圈朝哪边,你有没有帽型磨片,装一个就知道了,反了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