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改1.2vccq电压问题

楼主(2021-09-10):
手头有个2263xt,原本是1.8vccq,没贴DDR跳线,现在贴了4贴B16A,结果开卡报GPIO错误;贴了DDR跳线,依然保持1.8vccq,不认FLASH;想改1.2VCCQ,但是拆掉R55的200K,R56贴上0欧之后,直接不认主控了,led灯也不亮了,求教各位大佬,该如何弄?

楼主:
求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赐教

清理金手指,橡皮擦用力擦

网友A:
你这主控怎么看着像有个裂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主控怎么看着像有个裂痕

那是划痕,我贴回R55的200K是正常识别主控的,应该不是金手指问题

网友B:
B16颗粒不是1.8直接开的么 报GPIO错误确实是同步问题 但是应该认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B16颗粒不是1.8直接开的么 报GPIO错误确实是同步问题 但是应该认ID啊

所以很神奇,我只要跳上toggle就不见id,拿掉又有了,莫非这个板子走线不一样,那个不是ddr跳线?

网友C:
颗粒是分级别的,也就是分体质的

不是所有B16都能跑1.2V(NV-DDR3)

大部分都是跑1.8V NV-DDR2模式

老老实实的工作在1.8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是分级别的,也就是分体质的

不是所有B16都能跑1.2V(NV-DDR3)

我是跳了1.2v之后,直接没有电压输出了,主控也不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跳了1.2v之后,直接没有电压输出了,主控也不识别

有些电压是共用的,并不是单独只给VccQ使用的

除非很明确是由跳线来控制的

另外,这种多路DC-DC基本都是固定输出的,基本上无法通过电阻来调节输出(或通过SPI总线来沟通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