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交流电版的T12电路

楼主(2021-09-10):
有个坏的936,变压器壳子完好,想改成T12,我没记错的话T12是交流供电,网上的找到电路都是直流供电的,哪位大神有交流供电的T12电路,无需OLED的,单片机屏都贵,也没必要。

网友A:
936变压器直接输出整理不知道多少v。还有一种936控制板,兼容t1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6变压器直接输出整理不知道多少v。还有一种936控制板,兼容t12的。

936是交流24伏供电

网友B:
直流版前面加个全桥就能上交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版前面加个全桥就能上交流了。

正解,变压器+全桥就可以给直流板供电了。

网友C:
老老实实用直流版。纯交流版绝对是个坑,不然怎么会不流行呢。

网友:
论坛里有大神做的交流版本,搜索下,找他买一块就行了

楼主:
加整流桥还不也变直流了。T12烙铁芯本来是交流的,虽然直流也能用。
我想厂商不会为了省个整流桥和滤波电容而选择交流电,
而且工频变压器还那么大,又重
肯定有原因的,比如开关电源的感应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整流桥还不也变直流了。T12烙铁芯本来是交流的,虽然直流也能用。
我想厂商不会为了省个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

要听厂商的,他们会建议您购买正版原装焊台,不建议自己DIY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老实实用直流版。纯交流版绝对是个坑,不然怎么会不流行呢。

按你的说法,流行感冒也是好事了?螃蟹的美味只有尝过的人才会知晓。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整流桥还不也变直流了。T12烙铁芯本来是交流的,虽然直流也能用。
我想厂商不会为了省个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

普通烙铁芯就是纯电阻,无所谓交流直流。高频烙铁才只能交流。
至于开用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变压器简单耐用,故障率低。开关电源要好的才行,好的成本就上去了。
至于感应电,只要可靠接地不论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都没问题,不接地936也有110V感应电。

至于改T12:
1、运放电源芯片前加个小整流桥和电容变成直流给运放供电。
2、MOS管部分改用两个MOS管反向串联就能关断交流电了。
以上纯属理论,没有试验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说法,流行感冒也是好事了?螃蟹的美味只有尝过的人才会知晓。

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t12只有直流版才是diy首选,当然也要选直流版中的流行电路。
毛病一堆的电路千万别选,流感最后还是会被消灭,就是某些电路会被淘汰一样。
大浪淘沙,只有经典电路才会经久不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t12只有直流版才是diy首选,当然也要选直流版中的流行电路。
毛病一堆的电路千万别 ...

不是我偷换概念,我只是见不惯别人在愚弄不在行的人。只要你能指出交流供电版电路上的任何一个问题就算我错怪你。

网友C:
新手千万别尝试交流版,直流版也要选经典电路,否则入坑别怪我没提醒。到此为止不再多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千万别尝试交流版,直流版也要选经典电路,否则入坑别怪我没提醒。到此为止不再多言。 ...

不明白你为何对交流供电版T12如此义愤填膺恶意诋毁,如果是个人水平问题玩不转也冇必要钻牛角尖吧?

网友:
【新提醒】坏936焊台改T12,交流版白菜白光T12控制板,带自动休眠振动唤醒功能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6340-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你为何对交流供电版T12如此义愤填膺恶意诋毁,如果是个人水平问题玩不转也冇必要钻牛角尖吧? ...

大侠做过用过应该最有发言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侠做过用过应该最有发言权的。

自娱自乐可以,但别让人入坑就行。没见其他一个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娱自乐可以,但别让人入坑就行。没见其他一个成功的

是自误自乐就不会把原理图和PCB都公开了,还被评了精华贴,气死了吧?做成功的人根本就冇必要发贴提问。你说他人是听信你那居心不良的片面之词还是会相信睦版呢?

网友:
diy就是要简单易用,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谁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