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金骏眉红茶盒自制台式电脑ATX电源取电板

楼主(2021-09-10):
老电脑电源淘汰下来了,吃灰好长时间,总觉得能利用一下,看到朋友在某宝上淘台式电脑电源取电板挺好玩,咱就试试看也搞一个吧!

材料:金骏眉红茶盒、电脑主板上的ATX电源接口、发光二极管、电阻、保险管、接线桩、12V母插,均是从废电子设备上拆下来的。
使用工具:切割机、电烙铁、热胶枪等。
具体开槽、打孔、焊接、安装过程就免了,直接上成品图!

网友A:
闲置物品充分利用,不错。不过输出接口可以再丰富一些,比如怎么也应该给5V电压装个USB母座。还可以加两个常规款红黑色接线柱或接线夹,通过一个波段开关切换12V、5V、3.3V电压,当然如果配上个升降压可调模块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B:
不是正12伏和负12伏串联就是24伏吗,,,,T12烙铁又可以用了。

网友:
考虑不完善   楼上TX补充的都对,  看下正规成品是怎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正12伏和负12伏串联就是24伏吗,,,,T12烙铁又可以用了。

电脑-12v只有0.5A,带不动t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12v只有0.5A,带不动t12

确定??

网友:
茶叶盒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置物品充分利用,不错。不过输出接口可以再丰富一些,比如怎么也应该给5V电压装个USB母座。还可以加两个 ...

关键是同时用12V,5V,使用旋钮转换开关就不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12v只有0.5A,带不动t12

很专业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

0.5A还是高配,还有0.3A的

网友E:
盖子上贴层纸盖住盒子上的图案
,太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12v只有0.5A,带不动t12

正12V不是有10多A吗?

网友:
你不是打算用±12V串联当24v用吗?那就要看最弱的一路输出了,-12v只有0.5A,+12v就算100A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盖子上贴层纸盖住盒子上的图案
,太乱了

这一次急用,下一个采纳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