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红外遥控飞碟小夜灯,有点毛病!

楼主(2021-09-11):
红外遥控感觉挺不错的,配合家里的小爱+万能遥控!
一共3个档位:
①上面亮灯(三颗贴片LED)
②下面亮灯(两颗5mmLED灯珠)
③上下全亮

然而放置几个月没用,现在插电出现了个毛病,
【只开上面的灯】或【只开下面的灯】,亮度正常。
【上下全开】,亮度骤降(正常是亮度不变)!拆开没发现有元件异常,请教下怎么修复??

下面是拆解图!

8脚芯片打磨了型号

网友:
感觉是那个474J/400V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把CBB22电容换了试试,可能掉容量了

网友:
电容容量变小,导致电流变小,所以一起开就会亮度降低

网友A:
电源线怎么好像是烧过的痕迹???

网友:
都是涤纶电容坏了的几率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怎么好像是烧过的痕迹???

电源线不是烧过,是插头有一丢丢锈迹,已经擦干净,并且换上硅胶线了~

网友B:
电容不该放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该放坏呀

可是结果就是:只换了CBB电容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