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T固态2246EN是贴1EFL还是1EFK合适?

楼主(2021-09-11):
2T固态2246EN是贴1EFL还是1EFK合适?

请问这两货是什么区别呀?

网友:
没区别,都能满速

网友A:
L是15nm,K是19nm。

46en做2T务必选好板,否则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B:
没有区别,因为瓶颈已经是主控了,楼上范范说的对,唯一注意的是供电的问题,其他的任何问题都无需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区别,因为瓶颈已经是主控了,楼上范范说的对,唯一注意的是供电的问题,其他的任何问题都无需考虑 ...

还是有区别的,如果都是全新的情况下首选fk,15纳米即使是emlc寿命都很迷,如果都是拆机,fl一般年代就比fk新,鬼知道fk经历了什么,自然选择fl,另外如果对组大容量(1t以上?)有需求的话优选fl,因为19纳米fk耗电量大,一般en板子能不能带起来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区别的,如果都是全新的情况下首选fk,15纳米即使是emlc寿命都很迷,如果都是拆机,fl一般年代就比 ...

学习了!!我打算用方老板家的板子,他供电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是15nm,K是19nm。

46en做2T务必选好板,否则可能供电不足。

学习了!!我打算用方老板家的板子,他供电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打算用方老板家的板子,他供电可以么?

把那个电感换了,换成一体的就可以,不换也能开卡,但是有时候转接卡开不了,而且一体的电感也就几毛钱,强太多了

网友:
大量出2t固态套料,好板子好颗粒1efl,搬一下颗粒和缓存d9stq就行,ce跳线都不需要动

网友:
也就制成区别 这两颗粒都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电感换了,换成一体的就可以,不换也能开卡,但是有时候转接卡开不了,而且一体的电感也就几毛钱, ...

意思是讲贴片的电感换成一体化电感,那容量需要加大一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讲贴片的电感换成一体化电感,那容量需要加大一号么?

感量千万不要乱变,因为有公式的,但是通过电流数尽量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