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AD3C19A36225量产耗时7个小时多点,速度感人

楼主(2021-09-11):
耗时7个小时多点,速度感人。。。。。。
纯属浪费时间

网友:
黑片工具还要咋样啊

网友:
这种颗粒早丢早安心,我用慧荣都是1分钟量产过的

网友:
  我前几天量产一个,也是3080AB,64G,也是用这工具,花了1个多小时才显示开卡完成。我以为U盘有问题呢。和您这相比,原来是正常的啊!

网友:
上3267AE不好吗?

网友A:
黑片工具低格后,再用正片工具高格一次试试会不会好点。

网友:
黑片就这样了,拿来玩玩的

网友B:
这个颗粒,上3267或3268速度还看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上3267或3268速度还看的过去。

百度上搜不到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片工具低格后,再用正片工具高格一次试试会不会好点。

正片工具能用就不用黑片工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上搜不到实例

放心上,绝对能开,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上,绝对能开,我做过。

最后上3267了

网友:
可以的,3267配这个制程,只要坏块屏蔽干净,还是挺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