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威刚ADATA S102 PRO 16G U盘能量产修复吗?

楼主(2021-09-11):
手贱,用量产工具点开始,没有详细研究,结果不认盘了,插电脑无反应啊。

拆开,短路闪存的29,30脚插电有反映。
但怎么量产也搞不清,,绝对有窍门。

这个盘我印象没有量产过,所以,不会啊。

请指教。

楼主:
高人上啊。怎么修复啊?

楼主: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Innostor NAND Flash)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1F75 PID = 0916

设备供应商: Innostor Technology Corp.
 设备名称: IS916
设备修订版: 000B

产品制造商: Innostor
 产品型号: NAND Flash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6-B0 - 运行ROM代码
闪存识别码: 45DE949376D7 - WDC(西部数据) SDTNRGBMB-016G - 2CE/单通道 [MLC-16K Toggle-DDR]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innost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SDTNQGAMA-008G x 2片/通道 x 1通道
[2CE]SDTNQGBMB-016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SDTNRGAMA-008G x 2片/通道 x 1通道
[2CE]SDTNRGBMB-016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DE949376D7        --------
45DE949376D7        --------
--------        --------
--------        --------

网友:
居然是916主控,我还以为是903

网友A:
我有个同款U盘,2013年在京东79买的,很好用

网友:
16G的还修复啥,直接买个新的吧

网友:
闪迪的片子?

楼主: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Innostor Innosto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1F75 PID = 0916
设备序列号: 000000000000000011

设备供应商: Innostor
 设备名称: PenDrive
设备修订版: 000B

产品制造商: Innostor
 产品型号: Innostor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6-B1 - F/W 1.14.0E.00
闪存识别码: 45DE9493 - SanDisk(闪迪) SDTNRGAMA-008G - 2CE/单通道 [MLC-16K Toggle-DDR]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innost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SDTNQGAMA-008G x 2片/通道 x 1通道
[1CE]SDTNQGAMA-008G x 2片/通道 x 1通道
[2CE]SDTNQGBMB-016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2CE]SDTNQGBMB-016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SDTNRGAMA-008G x 2片/通道 x 1通道
[1CE]SDTNRGAMA-008G x 2片/通道 x 1通道
[1CE]SDTNRGAMA-008G x 2片/通道 x 1通道
[1CE]SDTNRGAMA-008G x 2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DE949376D7        --------
45DE949376D7        --------
--------        --------
--------        --------

楼主:
太恐怖了!!!!!

这个量产,很多版本,高版本的非常不能量产。。。千万小心。  它这个产品,和软件不兼容。

终于用一个2012年的低版本量产成功了。。。。

楼主:
千万别用高版本的。。。。

估计这个闪存很有麻烦

V114_00_1209181        2012/09/18

Version List :
Firmware V1.14
MP Tool V2.10.00.56
Flash DB V4.02.13
User Manual V114_00

它家的鬼软件,,完全不是向下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上啊。怎么修复啊?

终身包换,没必要修复,直接到售后换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同款U盘,2013年在京东79买的,很好用

哈哈,我11年花了180多买的,中途换了两个,这个好用售后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11年花了180多买的,中途换了两个,这个好用售后也不错

slc32g的那个当时500多,现在还在当启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c32g的那个当时500多,现在还在当启动盘。

我这个是MLC的,换了几个也是MLC,还好没换到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11年花了180多买的,中途换了两个,这个好用售后也不错

老站上好多这个版本的量产事故。。。这个软件太不严谨

网友:
16G我的话直接垃圾桶算了,干手净脚,买个256G的换上舒服了。

楼主:
不了解不知道。。。当年,,10年前,这个产品问题非常多。

不量产,也会挂掉。

量产,,不同916后缀的,又不同软件。。。

如果用新软件量产老版本916,几乎完蛋。

根子就在于银灿的916,,,,到底硬件问题多。
软件也配合的不好。

其实当初用的闪存都不错。

主要是USB3.0,主控技术没有做好

网友:
这东西便宜很,不值得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了解不知道。。。当年,,10年前,这个产品问题非常多。

不量产,也会挂掉。

而且这个可以到威刚官网用SN下修复工具的,其实就是量产工程

楼主:
还好修复了,重新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