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这种排线如何拆?既没有卡扣也不像电脑主板上电源排线那种

楼主(2021-09-11):
既没有卡扣也不像电脑主板上电源排线那种,又不敢硬拽,请教各位,谢谢了。

网友:
直接拔,打印机里面大部分都是直接拔的。

网友:
这个就是直接扯的,拆过一个光栅尺,排线跟这个一样的,没卡扣也不是偏心压紧结构,这种排线比一般的稍硬

网友:
捏住蓝色的直接拔出来。

网友:
从靠近底座部位,双手捏住两端同时轻轻晃动,然后拉下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直接拔就可以,那如何装回去啊?往里面塞能塞严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