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拆解一个瀚盾16GB指纹识别U盘

楼主(2021-09-11):
最近入手一个指纹U盘,因为比较好奇里面到底是啥结构,遂砸重金购入一枚

正面,金灿灿的,包装盒好山寨,就不亮出来了

背面光秃秃

好家伙,竟然还自带安卓口,真下成本

看看这个,迈科微主控+16g mlc

自带一个虚拟的光盘光驱,里面是一个指纹识别软件,尼玛就不能做成插入直接弹出么 ,最起码好用吧?这个工具我在win10上点了好几次也运行不了,什么鬼
还有更惨的,这个U盘我才用了一次,再插入就不好用了,这尼玛啥破玩意,这让我怎么支持国产?

没办法,拆开吧,迈科微主控,颗粒看上去正片,但竟然质量这么差

背面是一个指纹识别器

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到量产工具,ecc开最大也只能找回一半左右的容量,看来他们说的闪存不用会自己慢慢坏掉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式的诅咒

最后测个速,完结撒花

网友:
现在有些数字证书(U盾)和这个一模一样,内部也是多了一个指纹识别芯片。接口也是多功能的USB

网友A:
这个U盘我买过,故障率比较高,软件兼容在win系统是没问题的,最常见的问题是容易出现一半好一半坏的情况,写入数据校验,超过一半后数据开始出错,都在后面,是后一半全部出错,没出现不能识别的情况,指纹灵敏度可以。出现一半数据出错的盘重新量产容量没问题,能全部通过校验。特殊量产工具,弄不到,使用通用工具量产后指纹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盘我买过,故障率比较高,软件兼容在win系统是没问题的,最常见的问题是容易出现一半好一半坏的情况, ...

的确,量产后指纹那里不好用了

网友:
奇怪的设计,安卓又不支持这个,搞个otg?
给windows平板用的? 看到你发的帖子就知道会量产,未曾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网友:
闪存不用会自己慢慢坏掉是真的,太可怕了赶紧把手头几个固态拿来挖矿

网友(2024-10-21):
厉害!楼主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这个优盘还带上了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