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PC电源风扇焊在PCB上,可以用灯具上的电线连接器吗?

楼主(2021-09-11):
风扇电线中间剪开串个电线连接器上去,这样不用每次把风扇焊下来。问题是灯具安装好后,电线是不动的,而风扇运行时总会有震动传到电线上,这样做可靠吗?

网友:
这问题问的好突然啊该怎么回答哟,哈哈,肯定是可以的,只不过要注意,用连接器时正负别反了。

网友A:
你还是见到的少了,正规pc电源风扇都是接插件插在板子上的,但是太多厂家为节省成本省了接插件直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见到的少了,正规pc电源风扇都是接插件插在板子上的,但是太多厂家为节省成本省了接插件直接焊接 ...

见过台达有插座、杂牌的世纪之星有插座,航嘉冷钻VISTA没有插座,还是看厂家心情,和正规不正规关系不大

网友:
压快接插头,可以是扁插,也可以是圆插!!!

网友:
楼主你这样不可以的,会导致地球爆炸世界末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