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狗东99大洋买的绿联HDMI信号放大器

楼主(2021-09-11):
由于新的锐龙平台笔记本 HDMI.信号输出不咋地
连接电视机的话,三米长的HDMI线是有信号的
但是投影机十几米的话就没有信号了
遂于狗东99大洋,买了绿联的HDMI信号放大器
到手后,除了金属外壳比较重以外
信号还是可以的!没搞懂什么原理
于是拆开给大家看一下…4颗螺丝三颗有生锈

网友:
质量再好点应该用熔点高点铜螺母,铸造铝合金包住。绿联没芯片的硬盘线质量还行,比盒装主板自带稳定些。

网友:
芯片没拍清楚,能加上芯片规格介绍就更好了

网友:
就这99?我最多给19,我估计淘宝别的品牌20-30就有,一个芯片而已。

网友:
所谓信号放大器还不如加点钱上HDMI光纤线轻松十几米也不需要额外供电

网友:
9.9就能买到HDMI转VGA,我觉得这放大芯片不比转换芯片复杂,反而卖99.

真是费解。

网友:
倒是把芯片型号拍出来啊

网友:
我能说优质的hdmi线能做到100米吗。工程级的hdmi线,100米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
这种玩过
就是HDMI线米数长
或者转接次数多(比如还要经过个面板)

无源放大器
有方向性,也有成品线中间会有一个,布线不能布反

但得实测,比如你接投影,能出画面
但分辨率是否能达到最高的
其次就是有无波纹
如果都OK,就还好,不然这玩艺也不行

JD好处嘛送货快,救个急。。。
反正再不行就要换质量好点的HDMI线(和品牌无关,完全是玄学)
或者加几百上光纤HDMI(这个现在也贵,有投影机会拆开来挂小黄鱼卖,但米数不一定满足你需求)

网友:
不知道飞利浦的HDMI线如何,我买了15米连投影仪目前效果还行。

网友:
嗯,涨姿势了还有这种东西

网友:
关键是供电。

网友:
板子质感太low了,就和几块钱的读卡器差不多

网友:
20元包邮顶天了,还99元智商税都给你交上了。

网友:
二三十块的跟这一样的芯片方案

网友:
就这卖99我觉得太贵。还有,HDMI是自带供电的,所以给这个芯片供电,这个芯片对数据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2024-03-21):
绿联的东西卖这么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