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andisk X300S 512G用SanDisk SSD Dashboard擦除数据之后锁盘了

楼主(2021-09-11):
用SanDisk SSD Dashboard擦除数据之后忘记新建磁盘就关机,结果重新开机就锁盘了!拆开看看,芯片那边有散热帖,粘的很牢,一边加热,一边用尺子撬,好不容易才无损撬出来,大虾们看看能不能提供解锁密码或者重新开卡恢复?有意可以跟帖并私信我,证实有效马上转账,绝不耍赖!

网友A:
要不要发来给我帮你看看  工具箱SE锁盘这种情况真是少见 加企鹅群273915233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651-1-1.html

网友B:
闪迪没有开卡程序,SanDisk SSD Dashboard应该是用户级软件吧,不至于锁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没有开卡程序,SanDisk SSD Dashboard应该是用户级软件吧,不至于锁盘啊。

主要是擦除完磁盘忘记去管理那里新建磁盘就关机了,然后重新开机安装系统就要输入密码

网友C:
能不能再擦一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再擦一次呀

上锁了,除非有正确的密码解锁才能再擦

网友:
你可以试试问问闪迪官方客服,或者发邮件或者打电话,在这里不可能有人给你解决啊

网友:
笔记本吧,bitlocker加密?

楼主:
只有笔记本才会显示输入密码,台式电脑不会显示

网友D:
贴个输入密码图片看看

网友D:
sandisk123
ssd123
test
你可以试试这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发来给我帮你看看  工具箱SE锁盘这种情况真是少见 加企鹅群273915233 ...

如果没有意外会自动清除临时密码,如果在清除密码前断电,那就保留临时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个输入密码图片看看

开机显示硬盘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显示硬盘锁了

试试我上面发的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ndisk123
ssd123
test

都试过了,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发来给我帮你看看  工具箱SE锁盘这种情况真是少见 加企鹅群273915233 ...

群里面都是些大虾,都没时间理我们这些小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打不开

我用这个惠普台式机拆x400 256测试了一下可以
你的是x300s 512也许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