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又在咸鱼收了个128g优盘,这回看着不错

楼主(2021-09-11):
128g 闪迪MLC 双贴,透明壳带写保护,is903,

从个人卖家手里买的二手货,包邮到手67块钱
已经重新低格量产,量产后跑圈不掉速,读295m,写176m(比低格之前还快)低格前显示原厂坏块275,新增330
低格后显示原厂坏块275,新增0
那以后还会新增吗?现在该怎么办?

挺热的,请问能自己改善散热吗?这种透明壳能无损拆开吗?是不是只能换壳?

网友:
这容量,这速度,这价格,羡慕
我那个同款,速度不行,还掉盘

网友A:
这哪家半价抛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家半价抛售啊。

个人转售的,卖家磨磨唧唧,快递绕了一大圈,也是挺费劲的

网友B:
这么高速的盘应该用金属壳,不然容易高温掉盘,不过似乎没有带写保护的金属壳。

网友:
亏本销售的好东西,板子外壳不包邮25元,颗粒不包邮50元,~~!!!补点钱给卖家吧,8.88元也可以,图个吉利@!!~~~~

网友:
这个价格绝对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速的盘应该用金属壳,不然容易高温掉盘,不过似乎没有带写保护的金属壳。 ...

我也头疼,要不拆开涂点硅脂

网友:
704硅橡胶+薄铝片,试试看,应该有点效果

网友C:
建议重新量产一下,再跑圈,说不定你会发现人家低格开的卡,哈哈哈,一分钱一分货。重新开卡如果跑圈绿,那才是真的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重新量产一下,再跑圈,说不定你会发现人家低格开的卡,哈哈哈,一分钱一分货。重新开卡如果跑圈绿,那 ...

啥意思,现在这个有啥问题?

网友D:
这个方案,这个性能,这个价格算是绝对的良心了。

U盘正常使用的话,完全不用在意温度(除非热到掉盘),跑圈都过了,平时写入个十几二十G完全不在话下。

如果实在想改善散热的话,也有金属的写保护专用外壳,如下二图(借的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这个性能,这个价格算是绝对的良心了。

U盘正常使用的话,完全不用在意温度(除非热到掉盘), ...

请问一下 这种壳子多少钱,自己能换壳子吧?里面还得放散热垫?

网友:
这价格咋着也不亏啊!什么时候写保护U盘价格都掉成这样了?67买64G还说的过去,128G的就。。。。是不是卖家搞错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意思,现在这个有啥问题?

没问题啊,但是这个价格,板子都要20吧,邮费算7块吧,  颗粒40?  低于市场价?卖家是傻子?那么唯一可能行就是这个颗粒有坏块,卖家低格屏蔽了卖给你呗,如果是这种颗粒分分钟暴毙,所以叫你重新高格量产跑个圈。如果没问题那就是真的赚了,懂?

网友C:
你这个15131双贴903  正常写入速度将近200
90%都是跑不过圈的颗粒低格开的,一分钱一分货兄弟,重新开卡量产验证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啊,但是这个价格,板子都要20吧,邮费算7块吧,  颗粒40?  低于市场价?卖家是傻子?那么唯一可 ...

读295m,写176m(比低格之前还快)

低格前显示原厂坏块275,新增330
低格后显示原厂坏块275,新增0
那以后还会新增吗?现在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15131双贴903  正常写入速度将近200
90%都是跑不过圈的颗粒低格开的,一分钱一分货兄弟,重 ...

重新跑了,写入176m:lol: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295m,写176m(比低格之前还快)

低格前显示原厂坏块275,新增330

重新量产了  跑圈可以过  就行,就怕重新量产了,跑圈姨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