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Express卡改供电,降低掌托处发热量

楼主(2021-09-11):
ThinkPad X200,2009年购入的老电脑了,一直用到现在,因为不支持USB3.0,看Express卡槽空置,购入一枚3.0的转接卡,可以体验到USB3.0的速度了,也增加了2个USB接口,但是因为Express里没有5V供电, USB的5V是通过3.3V升压到5V,这就造成U口和掌托处比较热,查过Express协议,知道有2个空脚,于是就改一下供电吧。

拆开卡:

查看电脑插槽空脚情况

拆下通往USB的元件

飞线1

装回

飞线2

楼主:
开张USB3.0的测试图吧

网友A:
插别的设备会不会被KO了。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别的设备会不会被KO了。

我的电脑不会插别的Express扩展卡,也没有别的扩展卡可以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窄的

窄的好,兼容性更好,窄的可以插进宽的里,宽的插不进窄的里。

网友C:
请问拆下的两个元件是哪里的,5V飞线接主板的位置有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拆下的两个元件是哪里的,5V飞线接主板的位置有没图

其实不拆也可以,因为这个卡支持再接供电的。主板飞线直接从USB2.0取电,正好有个电容,从正极引过来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拆也可以,因为这个卡支持再接供电的。主板飞线直接从USB2.0取电,正好有个电容,从正极引过来就行 ...

谢谢!正好手头上有这个卡和机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拆也可以,因为这个卡支持再接供电的。主板飞线直接从USB2.0取电,正好有个电容,从正极引过来就行 ...

我的卡不一样,不知道飞线飞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卡不一样,不知道飞线飞哪个位置?

找到外接供电的正极即可。

网友(2021-11-2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62

这个和你那个一样。。

你是不是只切了一路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