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ython报错invalid syntax

楼主(2021-09-11):
def brutal_extract(self, lengths=[4, ], lower=False, upper=False, digit=False, punctuation=False):
    import string
    from itertools import combinations

    passward_dict = ""
    if lower:
        passward_dict += string.ascii_lowercase
    if upper:
        passward_dict += string.ascii_uppercase
    if digit:
        passward_dict += string.digits
    if punctuation:
        passward_dict += string.punctuation

    print("密码本:\t()\n密码长度: \t()\n".format(passward_dict, lengths))

    count = 0
    for length in lengths:
        for passward in combinations(passward_dict, length):
            passward = "".join(passward)
            count += 1
            print(passward, end=" ")
            if self.extract(passward):
                print()
                print("一共尝试了{}种可能".format(count))
                return
        print("对不起,暂未找到,请尝试:\n1. 其他密码长度\n2. 包含更多种类的密码字符")
def extract(self, passward):
    try:
        self.fp.extractall(path=self.tatget_path, pwd=passward.encode()
<font color="#ff0000">        print()</font>
        print('成功破解该压缩包,密码为: ' + passward)
        self.fp.close()
        return True
    except:
        pass

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会报错,缩进和拼写都没有问题但红色哪里就是一直报错
代码是知乎上的

楼主:
草,代码好像不能设置颜色,就是31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草,代码好像不能设置颜色,就是31行

第30行的最右边少了一个括号:
self.fp.extractall(path=self.tatget_path, pwd=passward.en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0行的最右边少了一个括号:
self.fp.extractall(path=self.tatget_path, pwd=passward.encode())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