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如何在以下代码添加结束符0xFF 0xFF 0xFF

楼主(2021-09-11):
  如何在以下代码添加结束符,串口每次发送一个数据,并一起发送 0xFF 0xFF 0xFF
                                 if(re_buf[13]>99)
                                 {
                                    SendData(tt/100 + 0x30);
                                    SendData(tt/10%10 + 0x30);
                                    SendData(tt%10 + 0x30);

                                 }
                 else if(re_buf[13]>9)
                                 {
                                    SendData(tt/10 + 0x30);
                                    SendData(tt%10 + 0x30);
                                 }
                 else
                                 {
                                         SendData(tt%10 + 0x30);
                                 }
                 re_count = 0;
                         }

                }
}

网友:
注释说了,把16进制数转成10进制的ASCII码发出来

网友A:
+0x30就是转换成数字的字符形式。根据不同的位数,发送不同位数的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30就是转换成数字的字符形式。根据不同的位数,发送不同位数的字符。

if(re_buf[13]>9)和if(re_buf[13]>99)是什么意思

网友:
ASCII码表中字符0的ASCII码是0x30,字符1是0x31,知道这个你就看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f(re_buf[13]>9)和if(re_buf[13]>99)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re_buf[13]这个数的值在大于99之类时,和大于9时不同的传送处理方法,类似于进位这样

网友B:
建议学基础,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学基础,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知识

没时间学

网友C:
re_count = 0;下面添加三行
SendData(0xFF);
SendData(0xFF);
SendData(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_count = 0;下面添加三行
SendData(0xFF);
SendData(0xFF);

是不是以十六进制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if(re_buf[13]>9)和if(re_buf[13]>99)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判断要发送的位数,如果是三位数就发送三个。如果是两位数就发送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以十六进制发送

没看到你的SendData()函数。如果里边有等待,就浪费cpu时间,如果没有等待发送完成,连续写这三句可能只会发送一个0xFF。一般这种串口发送数据用中断发送。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到一个数组里,发送完一个中断一次发送下一个。不浪费cpu时间。如果有FIFO的串口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以十六进制发送

底层都是二进制发送的,SendData写0xFF和255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