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拔了电源再插才能开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11):
家里的台式机,前段时间出现故障,用的时候突然断电,然后自动重启。
这两天看开机键一点反应没有,拔掉电源线,过一会再开,能启动。
这个是电源坏了吗?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电源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对 电源坏的可能性最大  里面的电解电容故障率最高   可以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电源坏的可能性大

问了一下售后,说是短接第4和5pin,如果电源风扇转,就正常。
结果短接后风扇转,说明电源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下售后,说是短接第4和5pin,如果电源风扇转,就正常。
结果短接后风扇转,说明电源没问题? ...

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电源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电容可能爆了,或者容量缩了,挂负载能力变差。

网友:
电源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2021-10-26):
这个是电源的热稳定性能变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