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标电动车拆解,找加装刹车灯的思路

楼主(2021-09-11):
最普通的国标电动自行车,没有刹车灯,没有装向灯,闲来无事,思考想加装上,今天先测试一下有关部位电压,寻找思路,也请坛友给支招。

拿下右上脚的螺丝,向后移动掀起来
第一次是找修车师傅给卸下来的,这次是自己。

露出控制器来

来个正面照吧

这是转把线和刹车线,红是4v多,绿是转把线,黑是地
黄是刹车线,4v多,低刹有效,这么低呀,之前查资料是12v的,这个咋搞?请有经验的坛友支招

闲于的线不知道干啥的?有懂的朋友支招

这东西我取名叫“过速提醒器”,插在防盗器的口上,去掉就可以加装防盗器了,
买的时候卖家就给拔下来了,说乱人,确实,在路上时常听到鸣叫声。

行车灯,晚间用的,这家伙是电池电压,灯是没法利用了,空间能否利用一下
转向器,网上有成套卖的,我迫切的是想安装刹车灯。

网友A:
刹车灯,可以直接用手限位那个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灯,可以直接用手限位那个做控制。

这个没考虑过,能具体说一下吗,朋友

网友:
必须两边的手刹把都加装弹簧开关,跟随刹把移动来接通,这才是关键。
其余的接线直接从行车灯或者板子上找个地方接过去就可以了。
新国标没有对刹车灯做强制要求,也是费解。

网友B:
刹车灯可以用后面的行车灯来改。把灯的正极接到电门锁线,负极接到低刹就好了。就是刹车灯了,但是行车灯功能就没了。
要是真的闲的可以自己把板子切了,自己改灯珠线路。

网友:
黄色就是低电平刹车。那个4v是给调速转把供电的,和刹没关系。你说的12v是带转换器的那种大车,那种大车可能会用高电12v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考虑过,能具体说一下吗,朋友

原车就有信号的,你刹车那有个限位到控制器,找到那个信号,然后接出来就可以了兄弟,这个很简单啊!

楼主:
坛友给点建议

网友:
新国标的电自行车速度很慢,根本没必要弄刹车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采用如下建议,坛友给点建议

图片控制线不变,地线不变,只需各引出此两根线至继电器,继电器电源从控制器直接引出火线(12/24)即可

楼主:
参考别人的方案,画图如下,网上有成品控制板。

需要从转把上取5v点,现在担心的是转把5v供电电流最大值是多少?
如果不行的话需要加转换板?
控制板电流如下表

网友:
我的小电驴是高刹  刹车时输出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灯可以用后面的行车灯来改。把灯的正极接到电门锁线,负极接到低刹就好了。就是刹车灯了,但是行车灯功 ...

老师问一下,巡航线只有1根,通过按钮和电池负极接通一下?还是和5v接通一次?或其它?我的车上没有此功能,但有闲余的的两个头,能指点一下用途吗?

网友:
一个5V继电器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问一下,巡航线只有1根,通过按钮和电池负极接通一下?还是和5v接通一次?或其它?我的车上没有此功 ...

巡航线,低电平有效。你那个还多一条就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了。你要是想要巡航可以换个带按钮的车把然后接线。对负极点动有效

网友:
我想说的是新国标没转向灯,怎么保障安全?垃圾刹车。锂电池反而更危险。还限制重量,轻了车架单薄了强度更低了不更危险了?限速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巡航线,低电平有效。你那个还多一条就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了。你要是想要巡航可以换个带按钮的车把然后接线 ...

这几天对电动车的线路研究了一下,猜测如下:

楼主:
今天放假 ,终于改好了,参考了本坛友的设计,从某宝购买5v的继电器板子,设置为低电平触发(我的小毛驴就是低电平触发的),从转把上取得5v和地,原后尾灯的的正极线剪断,灯正极接公共端,原尾灯的供电正极接继电器的常闭端,刹车时切换为锁控线的常开端,试用一切正常,忘记拍照了,接线挺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放假 ,终于改好了,参考了本坛友的设计,从某宝购买5v的继电器板子,设置为低电平触发(我的小毛驴就 ...

你买的板子啊,我是自己画的板,48DCto12VDC低电平使能,之所以12V因为买了个行车和刹车一体的灯,淘宝便宜的都是12V摩托用的,还有转向指示感觉没啥用就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板子啊,我是自己画的板,48DCto12VDC低电平使能,之所以12V因为买了个行车和刹车一体的灯,淘宝便 ...

朋友能共享一下你的图吗?其实板子才不到3元还包邮呢,这几天想给小毛驴加装后面的LED转向灯,功率也不大,发现12v的灯、闪光器占主流,48v的很少。犹豫要不要买个48v转12v的转换器,又怕后座下面放控制器的空间不够,按照坛友的指点把成品12v换成XL7105模块,不知道可行否,图都想好了。
调成12v输出,不知道别的新国标车是咋搞的这部分?说到底还是见识少

想采用左图,把闪光器按在喇叭处,喇叭换摩托车上的类型,在小框下面

转向优先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