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岩崎SS7804开机后不显示扫描线,各位给位给分析下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1-09-11):
开机后不显示扫描线,字符显示正常,按键也都好用,各位给位给分析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送你一张照片看看吧

网友A:
按下GND,看下扫描线在哪,调下垂直旋钮把扫描线调到中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GND,看下扫描线在哪,调下垂直旋钮把扫描线调到中间呗

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