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00元的格力风扇出问题,拆开看看

楼主(2021-09-11):
直流无刷necdick电机,随手拍了几张

风扇开2小时左右,停转了

重启表现为转动龟速

歇会后,又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

难道有过热保护停转,看着不像有这功能阿!

网友:
董阿姨不靠谱啊。。我自己做的用了几年了,还没坏过,。,后来被摔坏了。

网友:
一个风扇格力搞的这样 看来修一下都能买到新的了

网友A:
一把风扇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不是增加故障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把风扇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不是增加故障点吗?

用过才知道好。

以前传统交流电机很吵,夜里睡醒被吵得很难入睡。

后来忍无可忍,换了个小米的,风量虽然小(其实配合空调用也不需要太大风),但是很安静,而且摆风角度可控(30°,60°,90°等等),很适合放在床头30°摆风,不想传统的那样摆风要等很久才能等到下一次。

再来就是相对省电多了。

缺点就是太静音,早上离家经常忘记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才知道好。

以前传统交流电机很吵,夜里睡醒被吵得很难入睡。

确实,我有一台美的,电机烧了,已经改成无刷了,确实声音小很多。

网友:
龟速的时候测电机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才知道好。

以前传统交流电机很吵,夜里睡醒被吵得很难入睡。

缺点就是太静音,早上离家经常忘记关~~
这句是好像哪里听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才知道好。

以前传统交流电机很吵,夜里睡醒被吵得很难入睡。

那你没用过比较静音的交流电机风扇,家里几台交流基本没有太大吵杂声,一档完美pk直流电机,

网友:
直流风扇中看不中用,热的时候那风量还不如扇子来的猛,绣花枕头!现在很多交流电机也非常静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没用过比较静音的交流电机风扇,家里几台交流基本没有太大吵杂声,一档完美pk直流电机, ...

我家买过风扇100多,200多的都买过没遇到有多静音的。

从04年搞家电维修,到2018年关店,修过的风扇没有1000也有800个,无一能做到直流扇的静音程度,最主要的就是小档小不下来,有的甚至档位越低噪音还会越大。

在加上交流台扇后期厂子基本都是卖商标贴牌的,更是粗制滥造,优惠购里面买个格力,简直就是垃圾。不是说交流扇没有好的,而是没人愿意去花钱花时间试错。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价格竞争激烈。导致没人愿意花心思改良,价格高了没人买。现在的led灯泡也差不多,质量越来越差,其实节能灯管以前也还可以,后期那个偷工减料,坏了直接炸,恐怖。

网友:
静音用了直流电机好收钱多了,不然干嘛全是高价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买过风扇100多,200多的都买过没遇到有多静音的。

从04年搞家电维修,到2018年关店,修过的风扇没有1 ...

家里几台美的,一档基本非常静音,还有一台杂牌也是!去小米店看了直流风扇,最大档的风力还超不过交流一档的风力,乖乖这大热天的,这就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几台美的,一档基本非常静音,还有一台杂牌也是!去小米店看了直流风扇,最大档的风力还超不过交流一 ...

要求不同。交流的一档功率十几瓦,直流的有些一瓦不到,是不会噪音接近的,但人的感觉千差万别,真比就分贝计量一下。

网友:
板子做工很好阿,,加点油吧估计能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才知道好。

以前传统交流电机很吵,夜里睡醒被吵得很难入睡。

增加倒计时插座设定好,不会忘记关掉,目前问题无法预约开机。

网友:
反正我用了变频风扇以后,普通风扇送给我都不要,多档几乎无极调速,静音,省电,可变角度摇头,配合变频空调27-28度,小孩晚上睡觉再也没感冒了。

网友:
查一下供给电机的电压吧。

风扇是否相对静音,和很多因素有关。
大致在2005~2012年这段时间,深圳产的爱美特铝壳电机风扇,运行起来就比较安静。现在手上还有三台在用。
然后,时下该品牌的风扇,静音效果大不如前。是厂家搬到九江厂去的原因吗。

网友:
量一下空占比输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