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改60v

楼主(2021-09-11):
有懂的吗这多串的一条线进正极有用处吗

网友A:
多串的是48V给原车电路供电的吧,比如电量显示,车灯啥的,直接改60,电机跟控制器受得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串的是48V给原车电路供电的吧,比如电量显示,车灯啥的,直接改60,电机跟控制器受得了么? ...

控制器支持的,就是电量电门怕是不支持,,所以问问这个图里面的原理

楼主:
这是控制器标识

网友B:
48伏立马,原本是4个铅酸。我现在用的16串三元电池,控和电机什么的都没有改。就是之前发帖跑了102公里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伏立马,原本是4个铅酸。我现在用的16串三元电池,控和电机什么的都没有改。就是之前发帖跑了102公里的车 ...

自己动手还是买的

网友:
控制器能接,电机能支持60V吗?

网友:
主要还是看电机能不能支持吧,烧电机就不好玩了

网友:
有的电机和控制器都支持48v和60v,上面有明确标识。你这个不一定支持60v。

网友:
关于多串一个。

图中多串的那个相当于短路,操作的时候人要迅速离开,等导线烧断了再接近。

其他因素:电机能不能承受电压提高,控制器能不能接受电压提高,都有待试验。

网友C:
不晓得是否有这么一种控制器:  电源电压适应范围宽,电源电压检测不是直接取自电池电压,而是单独串电阻后引出,取自电门线,电门线电压与电源电压一致,符合以上条件,可以试一试,楼主这个图,串入的电池和多的一根线如果两头完全接在一起,肯定是会boom~~,但多的那根线如果是接单独电压检测,或许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晓得是否有这么一种控制器:  电源电压适应范围宽,电源电压检测不是直接取自电池电压,而是单独串电阻后 ...

线冒烟了

网友:
关键词,电动车超压,以前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动手还是买的

坛子里有几个是不折腾的?

网友:
你这个看控制器标签,不像能支持60V的。只不过是48与60共用标签,。。。电机一般没问题。打开控制器,看看管子的规格是耐压多少的,电容是耐压多少的。。。

网友D:
48v/60v 的一般控制器有标识的,如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v/60v 的一般控制器有标识的,如

我的没有短接,我上面有图,好像是有60v

网友:
本坛之前就有个链接关于修改控制器的断电电压适应各种不同电池组的帖子。一般来说摸死管的耐压都是够的。可以打开控看下管子的型号就知道耐压了。链接给你,自己去折腾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60

网友:
电机不用担心,我的喜德盛36V超48用了两年了,直流电机超压不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