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方形LED灯并改光源

楼主(2021-09-11):
早先买的方形LED灯,到手后发现亮度比较低,拆开看了看,使用的JXC6601AS方案3W隔离恒流源,光源使用5颗全并联的2835贴片,灯板是玻纤板材质的。一直闲置。后来,购得12V3.6W的铜质地的灯板,换上后,亮度有所提升,当个补光灯还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解篇

早先买的方形LED灯,标称3W,使用的JXC6601AS方案3W隔离恒流源,光源使用5颗全并联的2835贴片,灯板是玻纤板材质的。亮度有些低,和那些USB灯亮度差不多。去掉恒流源,加个限流电阻就可以改成锂电池供电或5V供电。

玻纤板材质的灯板,用了5颗全并联的2835贴片。

使用的JXC6601AS方案3W隔离恒流源,实测空载电压12.9V,LED端工作电流230mA。

调整R1(2R2/2.2Ω)电阻阻值可以改变LED端工作电流。

相关链接:

楼主:
二、改装篇

光源改用这种12V3.6W的铜质地的灯板,点亮后发热不大,背面有3M不干胶。

仍然使用原JXC6601AS方案3W隔离恒流源,做好绝缘使用3M双面胶固定到侧面外壳;光源接好线后,粘贴到铝板,用螺丝固定到外壳背板。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固定螺丝使用的这种去掉磁铁的磁柱组合,磁铁平时用不到,去掉了,需要时可以再装上。

更换光源后点亮效果。

更换光源前后亮度对比。

更换光源前功率。

更换光源后功率。

相关链接:

拆一个12W方形LED吊线灯改装成磁吸灯

网友A:
大婶的LED灯也不少哈

网友B:
这个买来用在哪里?

网友C:
灯芯大吗,发热大吗,灯芯是不是用的低功率的超负荷用来冒充高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买来用在哪里?

当个补光灯用,有电源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芯大吗,发热大吗,灯芯是不是用的低功率的超负荷用来冒充高功率的,

看着像是0.1W的3014贴片,发热不大。

网友:
类似看X光片的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着像是0.1W的3014贴片,发热不大。

发热不大还好,功率低,

网友D:
改的不错呀, 改之后的驱动单元还是原来的那个吗?不是的话有没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不错呀, 改之后的驱动单元还是原来的那个吗?不是的话有没有图片?

仍然使用原JXC6601AS方案3W隔离恒流源,做好绝缘使用3M双面胶固定到侧面外壳。

网友:
散热必须要好

网友:
老大的灯那么多,堪称论坛的灯神了。

网友E:
增加锂电池和保护板,4056充电板,LED灯板和升压驱动板,改成充电式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加锂电池和保护板,4056充电板,LED灯板和升压驱动板,改成充电式也不错。 ...

这灯外壳做工一般,不想改动的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的LED灯也不少哈

买的时候看好这个灯的外壳,内部空间也够大,可以加锂电池改移动照明。到手发现是铁质外壳,做工有些粗糙,就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不大还好,功率低,

后换的灯板光色不错,比较柔和。

网友F:
你这个蓝色背景灯我看了好久才看出上面的字,换个背景灯怎么样。

网友:
驱动隔离的好评,灯板后面的铝板涂上硅脂的话,将功率调到5W应该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蓝色背景灯我看了好久才看出上面的字,换个背景灯怎么样。

换背景灯意义不大,拍照效果不是很好,实际效果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