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这个群连s11神州ssd是不是掉盘了,无设备自己能修复吗?

楼主(2021-09-11):
神州的这款ssd,据说这种现象非常严重。不幸遇到了,但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修复啊。是不是必须要开卡了?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给看看呀。

网友A:
散热垫拿掉,看看是什么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垫拿掉,看看是什么颗粒

长江颗粒

网友:
Ca开头丝印,9B开头ID,老毛病

网友:
重新开卡吧,应该还可以用,但数据可能就不保了

网友:
PS3111主控 自己开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