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电钻主轴自锁的机构的构造

楼主(2021-09-11):
关于电钻主轴自锁的机构的构造。
前几天发帖有坛友问主轴自锁功能,今天拆开电钻变速箱减速齿轮组研究了下。发现确实有此机构。以前别人拆解变速箱也都没在意,这次分析研究了下。得出结论。
1,只要变速箱最前面的输出轴有类似这种三颗滚柱,圆柱体的结构的就是带主轴自锁。
分析原理,先标号:
A为输出轴,另外一头接钻头夹,这个是变速箱里面看。可以自由转动。
B为滚柱,三个圆柱体。
C为变速箱内部的输出卡,是个三抓形状。

A轴这一面有三个加工的凹槽,三个滚柱卡在凹槽里面,最凹的地方滚柱可以自由转动。
当外力拧钻夹头的时候,A转动,不管哪那边转,三个滚柱会在转一个微小的角度后,卡在凹槽边缘,把轴和外圈卡死。
如果动力是从C零件传过来的时候,三个爪子迫使B滚柱停留在A轴三个对应凹槽的中间,不会让A与外圈卡死,这样C就可以带动A自由旋转。

说得比较绕口。
下图是结构。

网友:
超越离合器结构

网友:
卷帘里面也是这个结构

网友:
C可以推动A,但A不能反过来推动C,因为有B圆柱在中间的存在。

就像以前小的四驱车差速轮卡齿状态差不多

网友:
电钻轴锁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都是手按住夹头上,这样有时夹不紧,而且对电池不好

网友:
对,离合器plus版

网友(2022-06-16):
结构复杂了,价钱 高了

网友:
保养的时候里面不可以加黄油,加了会打滑锁不住,我都是加一点点机油。

网友:
配个棘轮夹头更好用,冲击钻不怕掉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