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9205A+又有新问题,求高手

楼主(2021-09-11):
接上贴DT9205A+不开机,求助高手`,铲牛屎后修复了,现在又有新问题,十位显示不正常,缺笔画,导电胶显示屏已清洗

网友A:
先按一下屏幕上面,或者附近,看看是否显示正常
如果正常,再拆一遍,导电胶换个方向在装一次
如果不正常,那估我不知道了

网友B:
楼主这表维修成本太高了,阿富汗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一下屏幕上面,或者附近,看看是否显示正常
如果正常,再拆一遍,导电胶换个方向在装一次
如果不正常, ...

都试过了,就是那样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表维修成本太高了,阿富汗都不要

就当练手喽,

网友:
对应着这个找一下相应引脚的线路。还有就是拆掉液晶,测试那个缺比划的能不能显示,排除液晶屏本身问题

网友:
看看40脚跟38脚有没有连起来!

网友:
你这个像引脚不对应引起的,看数字显示是一个笔画显示到另一个笔画上了,这种芯片不是绝对一一对应的,我就遇见过错位一个脚,然后在一个空位脚又对应回来的,如果当时不跑线路,也中招了。

网友(2022-01-02):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表维修成本太高了,阿富汗都不要

我觉得楼主要的不是结果,是在享受过程,不在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