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132植球简单教程

楼主(2021-09-11):
拆下来要用仙女棒,其他的你多炼下,就行了,上图。

网友:
锡吹化了镊子直接夹下来就好了,底下没胶用什么仙女棒

楼主:
加热失去磁性,崩,靠,废了,胶也难清理。

楼主:
掉点了,你就知道了,靠镊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点了,你就知道了,靠镊子

温度不够锡没化才掉电,化了也掉点你用仙女棒也没用

网友:
温度不够锡球没化硬撬当然会掉点

网友:
一看就会,一学就废

网友:
别误导小白了朱总。

拆无底胶的主控或颗粒不用撬刀,把握好温度和时间,锡化了用镊子夹下来就行,拆无铅焊配合加热板事半功倍。

植锡的话,新手入门适合用阿毛的钢网加锡膏。植锡是基本功,最好练扎实了。植锡台这东西适合配合铁板烧高效率批量植,最主要价格不亲民。

网友:
这植锡从钢网上面拿下来吹都行?

网友:
拆颗粒350度左右均匀吹颗粒,2分钟左右用镊子推下芯片动不动,不动接着加热,只到推着颗粒会来回晃动的时候,风枪继续吹着用镊子把颗粒从板子上夹下来或者拨下来就行了,用不着撬棍。
我植锡是9合一钢网,刷完锡膏后,从钢网下面,用刀片插进颗粒与钢网之间的缝隙一点,然后把颗粒快速剥离钢网,然后350热风加热变锡球。
焊就更简单了,板子拖锡后刷上助焊膏,颗粒放上去,300度左右均匀加热,锡融后自动会将颗粒拉正位置,然后用镊子轻轻水平方向推下,然后颗粒还能归位就可以拿走风枪了。
等冷却后上机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失去磁性,崩,靠,废了,胶也难清理。

SSD哪来的磁性,,,,

网友:
350度预热,380的垃圾风枪拆企业级的盘,100多片都活着,颗粒下没有胶,就是加温,锡化了自然就取下来了

网友:
这种植锡网的孔比较大, 一直找不到这种, 是在哪家买的? 能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