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一个老路由器,改装一个天线中继用,这三种天线,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1-09-11):
tp wt700n,

ar9331,
把原装的天线划断,准备焊接外置天线。

改得还算成功,等会儿看看信号如何。
打算拿去出租屋中继别人家的信号使用。
这三种天线,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
效果都不会很好,板载天线接受太弱了。看电影可以,打游戏不行。

网友:
改来干嘛,直接换吧

网友:
中间最好,不过还得看发射功率,TL-WR700N我手头有两个,PCB天线,总功率不会超过2DB,我觉得对比这个没啥意义

网友:
中继自带的确实太差

网友:
都是全向天线,波束形状不同。左边应该是5db的,中间应该是3db,左边大概7db,db越低波束越趋向球形,db越高波束越趋向饼形,具体高还是低好要根据使用环境和要求选择。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tp这种路由器,没用多久就无法启动,蓝灯不亮,质量很差。

网友:
天线肯定是中间那个最好,但是实际效果跟你路由器射频功率有关,还跟你焊点有关,这不带功放的路由器也就那样了,你这改装也太不讲究,驻波比肯定严重劣化,高频的东西不是简单一接通就行的

网友:
功放不够,装大了反而没效果。

网友A:
中继2.4G发射2.4G?周边干扰这么严重,还是搞个中兴8820S便宜好用啊好歹有5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继2.4G发射2.4G?周边干扰这么严重,还是搞个中兴8820S便宜好用啊好歹有5G

接的别人家的,不用2.4g不行啊。

网友B:
中继网速掉一半,wds不稳定,腾达的wisp凑合但也会卡,我试过这种原厂固件的路由磊科的那种client+ap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的别人家的,不用2.4g不行啊。

用双频的,2.4接收,5g转发

网友:
没有功放,再好的天线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继网速掉一半,wds不稳定,腾达的wisp凑合但也会卡,我试过这种原厂固件的路由磊科的那种client+ap稳定 ...

磊科哪个型号用的9331呢?

网友:
9331 也不是不能用,百兆跑一跑问题不大.

只是现在 2.4G 干扰太严重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双频的,2.4接收,5g转发

用客户端模式接收,lan口下面接路由5G发射自己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磊科哪个型号用的9331呢?

磊科没有9331,磊科就是bcm和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