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博世电机能用到我绿源小电瓶车上吗?

楼主(2021-09-11):
这个博世电机能用到我绿源小电瓶车上吗?
博世电机14寸,想换到我电瓶车上这插头大家帮我看下能用吗?

网友:
插头再不一样也能改,安装尺寸不合适就不好办了

网友A:
主要是电机的轴距,螺纹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机的轴距,螺纹的直径

谢谢提醒,小白一个需要大家帮助

网友B:
小白还是建议找修车铺改 需要注意的东西挺多的 他们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还是建议找修车铺改 需要注意的东西挺多的 他们有经验

是的,但是感觉自己动手有意义,哈哈,前两天换了个9管提速杠杠的

网友:
还有就是必须有配套控制器。

网友C:
别试了,别到时候一换完,发现速度还是一样,发现控制器小了还要换控制器,这一波折腾下来..........

网友:
你如果是改装高手,肯定能装上去。如果是小白,建议找修车师傅,你在旁边多看多问。电机要匹配控制器的,不是随便装上去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试了,别到时候一换完,发现速度还是一样,发现控制器小了还要换控制器,这一波折腾下来.......... ...

对,现在车子我换控制器9管能上40.

网友(2024-12-26):
1.电压 功率和控制器要匹配。
2.轮毂轴距和车架匹配,轮毂大小和轮框空间匹配。

网友:
这个电机是真货,还是山货?谢谢分享

网友:
控制器和电机的相位角度一样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