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阳能板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1-09-11):
      求教高手, 闲置的两块太阳能板,18V 80W,想着串联起来升压给家里的48V小电动车充电用,买了个DC-DC的升压电路,但是充电电流非常小,现在阳光不强烈的时候测量了下短路电流也有2.5A,充电电流只有0.36,在也上不去了是什么问题,设置的输出电压55v,我百度了下要用mppt,那玩意和这个是一样的吗

网友:
电流小可能是你设置错误,比如压差太小,电流肯定上不去,适当提高电压试试。

网友:
太阳能板它有个最大功率点的特性,空载和短路都功率为0,不是最佳工作状态。如果你能做到动态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也就是功率)为最大,能最大化的利用太阳能。
MPPT估计就是这么个原理。

网友:
找个带MPPT 升压恒流恒压的模块吧,比一般的恒流恒压模块要贵点

网友:
要把输出升压电压调大一点

网友:
mppt必须上,功率基本上能达到当前阳光的功率上限

网友A:
mppt必须上,但是,不知道你这个是二轮还是四轮?
二轮勉强可以玩下,四轮靠这个充电我觉得不用折腾,除非你有足够大面积的太阳能板。

网友B:
这种要买四片串联,然后买一个恒流恒压的板子就可以用了,可以省去mppt的钱,升压模式我也测试过,效果非常不理想,之前是用的100w的18v板也是想升压到58v冲48v电瓶,电流非常小,而且太阳能板端电压会被拉到6v,能量都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pt必须上,但是,不知道你这个是二轮还是四轮?
二轮勉强可以玩下,四轮靠这个充电我觉得不用折腾,除非 ...

2轮,闲着也是闲着,闲了半年了都,想着随时用随时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要买四片串联,然后买一个恒流恒压的板子就可以用了,可以省去mppt的钱,升压模式我也测试过,效果非常 ...

也是这种升压模块吗 mppt会不会功率大一些,买太阳能板不值得了

网友:
电压没有达到要求吧

网友C:
只有两块板 只能用mppt控制器 再升压给电池充电

网友D:
并联加个二极管还比串联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两块板 只能用mppt控制器 再升压给电池充电

我的三轮车上就是两块60瓦的板

网友:
先测下两块板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相同不,如果相差不大串联。在某保上100元左右有专用的MPPt控制器,还带电流电压显示

网友:
用个逆变器不香吗?

网友E:
短路电流0.36a太小,估计随便买个太阳能控制器都没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路电流0.36a太小,估计随便买个太阳能控制器都没这么低

不是短路电流,是充电电流,短路电流36V 大概4A左右,充电就变成56V 0.5A了,效率极其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加个二极管还比串联强!

为什么是并联强?感觉串联电压升高幅度不大,损耗也小一些

网友:
感觉升压板两个旋钮一个调压一个调流的,是不是调流的设置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