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台湾笙泉mpc82g516af用8051 writer u1烧写的问题

楼主(2021-09-11):
请问各位坛友,这芯片烧写要用到那几个引脚?是不是gnd rx tx vcc就可以了,查了官方的资料和芯片资料也没说怎么弄,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2021-10-28):
OCD-ICE 和U1 界面烧录脚位对应编号。

型号       封装             OCD-SCL        OCD-SDA        RST        VDD        VSS        CLK
MA82G5Dxx        SOP28        27        28        26        7          5          N/A
                           SS0P20       19        20        18        5          3          N/A
                           SOP16        15        16        14        5          3          N/A
MA82G5Cxx        LQFP64       34        35        33        56        54        N/A
                           LQFP48       26        27        25        43        41        N/A
MA82G5Bxx        SSOP28        27        28        26        7          5         N/A
                           QFN32        18        19        17        28        26        N/A
                           LQFP32       18        19        17        28        26        N/A
                           QFN20        17        18        16        3          1          N/A
                           SSOP20       19        20        18        5          3          N/A
                           SOP16         15        16        14        5          3          N/A
MA82G5Axx        LQFP64        34        35        33        56        54        N/A
                           LQFP48        26        27        25        43        41        N/A
MA84G564          LQFP64        34        35        33        56        54        N/A
                           LQFP48        26        27        25        43        41        N/A
MA805/806         DIP40           40        20        31        29        9         10
                           LQFP44        38        16        29        26        4         5
                           LQFP48        42        18        32        28        5         6
MA82G5Exx         LQFP48        26        27        25        43        41        N/A